我要求救

楼主(2010-01-08):
请向各位高手指教有关于DC信号源转PWM信号(占空比在10%-100%,频率在200HZ-300HZ)的相关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们公司代理和销售 台湾holtek全系列的单片机和外围器件
NXP lpc900系列单片机和全系列的ARM7 ARM9

如有需要请致电010-62162516-288

网友B:
跟楼主说的有关系吗

网友C: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网友D:
看不出来

网友B:
有什么关系,还有个问题,楼主DC信号转PWM是啥意思

网友E:
直接推荐些资料多好啊,干嘛绕一大圈呢

网友F:
2楼的意思
是考虑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来做
可以考虑我们的单片机
所以给推荐了

网友G:
貌似是什么斜线转成PWM的占空比吧。

网友H:
这个资料可以到专业网站去查一下

网友I:
这个资料应该很多吧

网友B:
如果只是用单片机输出PWM这么简单,应该有很多选择

网友I(2010-02-24):
这个问题解决没,楼主

网友C:
同求这个资料

网友J:
用单片机输出PWM,实现起来应该非常简单

网友K:
选用有pwm的单片机会好一点,特别是还要动态扫描数码管显示,和改变动态改变脉冲宽度的时候!

网友K:
欢迎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