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啦-关于汇编语言

楼主(2010-01-08):
本人是新手,希望大家给与解答。不要拍砖哦
下面的汇编程序有什么不同:这3段汇编都实现了一个功能,就是取一个变量的第1位-第4位,然后根据这四位的值的情况,来进行以后的程序运行。我是想知道,这3段都实现了同一个目的,为什么在我看的汇编程序中,凡是用到要取一个变量的其中几位的情况,都是采用1的方式,而不是2和3?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1有什么好处呢?就这样。谢谢大家。
1:
  LACC *,14,AR0    ;将当前的辅助寄存器的值左移14位,加载到Acc,*指当前的辅助寄存器,并将辅助寄存器改为AR0
  AND #0000Fh,15   ;将0000Fh这个值左移15位,与Acc中的值相或,
  SACH *,1      ;将上面的或值左移1位,并将高16位,保存到当前辅助寄存器中,也就是AR0

2:
  LACC *,AR0
  SFR        ;右移一位
  AND #0000Fh
  SACL *    ;将Acc中的值的低16位保存到Ar0中

3:LACC *,15,AR0
     AND #0000Fh,16
     SACH *

而且为什么要用1而不用2或者3呢?谢谢大家

应7楼的要求将指令注释一下。应10楼的要求再编辑一下啦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嘞?是因为太简单了吗:(

网友A:
哇,又来一个MM,先上PP,无图无真相.
说正经事,LZ先学会提问,,,至少要先说是什么单片机的汇编吧,然后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谢谢3楼的关注哦。其实我这个不是单片机的,是DSP的汇编。我觉得单片机和DSP都一样,而且我觉得单片机方面的高人比较多,版面也比较热闹,所以我才会在这个版块提问啦,而对于实现的功能来说,这几句汇编语言好像不需要特别说明是什么功能吧。我只是在看汇编的程序中,总是会发现类似于1这样的语句,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不要2和3,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L   晕,LZMM接触过几种汇编?  汇编可不是通用语句的...  每种芯片都不同.             你还是放到对应区去才对.

楼主:
哦。这样啊。知道啦。谢谢啦:P

网友B:
至少把指令功能注释一下.
不然,就天书~~`

楼主:
已经加注释了,能不能给解答一下啊

楼主:
看来真的不适合这个版块。

网友C:
楼主在写天书,也在问天书,天书无解,天机不可泄漏!哈哈哈哈!
你得用自然语言说明你想做什么,自然语言才是人看的,汇编是机器看的。

楼主:
将帖子重新编辑过喽。大家再来看一看吧

网友C:
终于看懂楼主想干啥了,汇编你想咋写都行,无非就是多几句少几句,一般少几句的是优秀写法。不熟悉DSP的汇编体系,不过楼主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取位(AND指令),移位。更快的方式是:如果取出的bit4..1不是用来查表或什么特定运算而是直接判断跳转的话,连右移都可以省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这样啊。可是如果仅仅是因为少写语句的话,那1和3的语句量是相同的,为什么不用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