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HT1380已经发生过断电?

楼主(2010-01-08):
怎样可以判断HT1380已经发生过断电,需要重新设定?
好象HT1380会保存断电前的数据的
谢谢!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需添备用电池作掉电保护

网友B:
用软件判断它的晶体起振控制位

楼主:
用软件判断它的晶体起振控制位
引用 网友B:

是说SECOND寄存器的CH位?
不行啊,断电后读都是为0(起振)

网友C:
错,如果发生断电,那么振荡位读肯定为:停振。

HT1381内部控制寄存器不是EEPROM,也不是FLASH,断电后数据丢失,通过判断晶体起振控制位可以判断是否发生了停振,从而可推论是否发生了断电,当然,断电并不是发生停振的唯一因素,但一般如果晶体没有质量问题,CHIP振荡控制电路未有什么异常的话,发生停振可以直接视为发生了断电。

如果断电后读震荡控制位依然是启动振荡,则只说明你的电压还没有跌落到足够低,这个很低的电压使HT1381的内部寄存器值维持未丢失,但此时晶体因为激励电压不足,可能时振时不振,甚至彻底不振荡状态,但此时振荡控制位依然为:启动振荡。

网友C:
呵呵,有那种内嵌了晶体的RTC芯片,例如EPSON的8025T,可惜就是比较贵,差不多要8块多,现在也有国产替代品,例如HYM8025T,还不知道多少钱,但估计也要4块以上,呵呵,相对HT1381两块左右的价格,即使加上4毛钱的晶体,这个东西还是贵不少。

呵呵,有钱人做产品真的是很爽歪歪。。。

网友D:
感慨,老T对合泰的IC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