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恩智浦UBA2024在CFL中的应用问答

楼主(2010-01-08):
Q1:请问CFL光源与LED照明哪个更具有开发前景?据说目前日本已经解决了LED在照明上的技术问题只是在制造成本上还有很大的缺陷,请问CFL较LED在制造成本上是否更具有优势?
A1:LED照明现在非常热门,也是一项非常有前景的技术,CFL光效是一瓦70流明,LED大规模生产也可以达到70流明每瓦,同时LED的发展速度很快,它的光效可能达到120流明每瓦,也可以大规模生产,在实验室当中,可以实现170流明每瓦的功效,NXP也有针对LED照明的方案,但是现在成本是一个问题,尤其在家用的CFL领域中,现在的LED照明的成本大概是一颗CFL成本的五倍到六倍,但是这样的方案主要是应用在一些比较特殊的领域,比如说用在博物馆,因为博物馆里面的文物是需要保护的,CFL会发出红外线,这个是对文物有伤害的,而LED发出来的都是固定波长的光,不会伤害文物,没有红外线,所以它在这些应用领域里面有优势,但是LED的散热是通过传热的方式,不是通过辐射的方式,为了解决灯泡散热问题,LED的灯泡做的比较大,同时使用昂贵的金属材料,至使整个成本比节能灯CFL大大提高,在未来五年中,节能灯会成为一个大趋势,LED会随着光效的不断提高和它的技术和材料的不断成熟而逐渐成为主流,LED可能在5年之后才可以大量的使用。
Q2:UBA2024的最大的负荷为多大?
A2:最大功率是和灯的电流和整个系统设置的散热情况所决定,UBA2024能提供的最大灯的输出电流是220毫安,UBA2024是半桥功率芯片,它的饱和电流可以达到900毫安,这样推算UBA2024最大的功率可以达到15瓦左右。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因为与散热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Q3:UBA2024适用温度范围为多少?特别是低温。
A3:UBA2024的温度范围是-40度到150度 ,对环境温度也如此。对储存温度来说,低温可以达到零下55度,高温可以是150度,NXP通过对客户的支持发现,UBA2024对高温的测试没有问题,一般客户会碰到在低温下不能启动的问题,经过对UBA2024实际的测验,发现在低温下,UBA2024的启动一切正常,说明它对高低温的环境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Q4:UBA2024在使用中可以实现亮度调整吗?
A4:节能灯主要用来节能,不同的亮度调节可以更好的节能,UBA2024P的最大功率在15瓦左右,如果客户觉得有必要调光,它通过一些外部的特殊器件也可以调光,包括可控硅这种普通的调光器来调光,也可以通过别的器件调光,对大功率超过15瓦以上的方案,NXP UB2014/21是外置两个高压的Mosfet,它也是可以支持调光的,包括可控硅和三段的调光。对于像更高端的红外蓝牙调光,在UBA2014或者2021对不同功能应用的节能灯系列, 可以通过搭配MCU等外部器件,也可以实现亮度调整,以实现客户的需求。
Q5:请介绍一下UBA2024p的性能,以及产品量化的成本?
A5:UBA2024P是一个半桥的高压驱动器,它内置两个高压的Mosfet,有内部驱动器来驱动,电源控制可以直接输入高压生成低压来供电,可以设置一个最小的工作频率,最大的工作频率和最小的工作频率是一个2.5倍的关系,它也有一个降频的持续控制电路来实现软开关,IC内部还有一个分频的电路,目的是为了实现百分之五十的占空比,UBA2024P的结构框架是非常简单的,在应用节能灯系列时候,加很少外部器件,就可以实现很多功能,所以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针对产品量化时的成本,在大陆市场,大部分厂家还是用分离器件,大家最熟悉的13003和13005这些三级管电路来实现,采用UBA2024P,它的可靠性会提高很多,相比这些三级管分离器件的测试成本可以降低,寿命也会增加很多,性价比大大提高,如果采购量大的话,UBA2024P的成本也不会高很多。

网友A:
恩智浦UBA2024是节能驱动!学习了!

网友B:
最近看了UBA2024的DATASHEET,有点疑问
1.在功能框图里面没有看到电流检测的模块,外围应用也没有接CS电阻,不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限流的.
2.对于glow time control功能,按照资料的意思是在扫频到谐振频率时会暂时停止扫频,停顿一段时间后在继续降低频率.看了下功能框图,扫频部分受SW信号控制,应用图上SW只接了一个电容到地,那它是怎么知道电路谐振的呢?输出部分也没有看到有反馈回去的地方啊.

网友C(2010-04-25):
LS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不知道!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