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乱飞怎么办(急)

楼主(2010-01-08):
求助各位大侠:
     我做了一个设计是控制继电器的,继电器带负载(电感)
  现在出现了点问题:我单独控制继电器没有问题,但是继电器带上电压互感器就不好用了。有的时候是继电器通断串了(即本来控制J1,但是却是J2通了)
这个问题是不是程序跑飞了,应该软件设计方面加点程序,还是硬件就能解决问题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继电器的指标达不到控制电感器,或者电感工作时干扰到继电器,让继电器和电感保持一定距离试一试啊

楼主:
这位大侠,那是不行的啊。
回复 网友A:
因为电感和继电器都是在一个箱子里,距离肯定不能太远啊。

网友B:
你的继电器是怎么驱动的?加续流二极管没有?

网友C:
根据你描述问题的能力,俺首先建议查查你的电感负载有没有续流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uln2003,不过我在每个2003的输出脚和继电器控制端串联一个1n4007

网友D:
换一种单片机试试

楼主:
?
单片机还有关系呢?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mpc89e58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感负载也用加二极管?

网友E:
双电源加光耦,完全隔离,看它这么干扰。还有你在调试的时候,用示波器探探。看问题在那里

楼主:
哦 关键是别的公司已经有成功的实例,而且就用单电源和也没加光耦。
回复 网友E: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F:
程序飞了,首先是检查硬件问题,虽然软件也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是硬件是天。

网友G:
1.继电器上的二极管不是串联,而是并联.当继电器发生了反向电动势时,二极管是短路的.正常通电时,二极管是断路的.

2.MCU的按键接法,很有突破性.这种接法好不好,我没试过

3.通常这种软件是比较简单的,跑乱的可能不应太大.应主要是干扰吧

4.试着开启一下看门狗.是不是软件跑飞了,一下就看出来了.测试软件时,可以在电路上加一些指示灯,以告诉你软件现在运行到哪个阶段了.如果有仿真器就最好了(顺便问下,51有没有仿真器)

5.看你的按键接法很创新,就弱弱的问一下,按键防抖应该处理过了吧

网友C:
俺都用的单电源没加光偶。

多少年了,做过大把大把类似的单电源无光偶的东西,很多人都这么耍,没问题的。

LZ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C:
呵呵,你这样的产品让有点经验的人做,至少可以把你那成本COST DOWN掉60%

网友G:
我也没读懂,如果仅是控制继电器的话,应该不必要使用这么多的标准IC

网友G:
电源部分,C17,那里应该再并一个104的瓷片电容.

听你的描述,电流应该是够用了.所以C17的参数现在无法发言.

网友H:
嘿嘿这么复杂的电路啊,把需求提出来给你简化简化;
一般控制系统中继电器使用12V或者24V,系统使用5v,这样继电器的工作不影响5vmcu系统的工作;

网友I:
不加光耦隔离,十有**会这样,这是经验。
应急方案:MCU空闲时,不断刷新端口,让干扰来不及产生实际动作。前提是程序没跑飞。

网友I:
原来 八 和 九 不能放在一起,会刺激某集团敏感的神经,记住了!!

网友J:
好复杂的图,放大了都看不清

网友K:
应该是干扰问题引起的

1 感性负载需要续流
2 触电需要吸收
3 电源要分割
4 输入输出用光耦隔离

电路图有些看不清楚 继电器电压跟VCC不隔离 这样不好

楼主:
好久没来看看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不过这个项目我不做了,但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L:
你这样问大家也确定不了。你先自已要判断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按你说的,干扰不可能把一个继电器断开变为导通。程序除非口搞错了,也不应该。硬件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M:
高啊 学了不少

网友N:
(1)驱动IC的COM端接继电器电源+12V,使用内部卸流二极管
(2)硬件隔离。
(3)最差的软件应急对策是睡眠避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