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程序跑飞)

楼主(2010-01-08):
求助各位大侠:
小弟我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带负载(电感)
现在出现了一点问题:单片机单独控制继电器没有问题,但是继电器带上电感就不行了
本来是继电器J1通,但是它跑到J2通了
是不是程序跑飞了,请各位指点。(我是应该软件改进还是硬件改进)

我把电路图贴出来,图比较大,有可能不清楚 请大家见谅

网友A:
用光耦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仅凭软件可以解决吗

网友B:
毫无疑问是硬件。包括电路原理图、PCB布局、PCB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有的人就这么说 我的PC板背面没加地层,有关吗

网友B:
没有关系。首先要保证原理图正确无误。不妨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C:
电源是关键,继电器线圈电源与芯片电源及继电器所谓感性负载电源之间是否处理好。“单片机单独控制继电器没有问题,但是继电器带上电感就不行了。”看来多是电感负载与芯片电源没搞好关系

网友D:
多试几次,程序跑飞也不至于每次都跑飞吧?
负载的感值可以变的话,建议变化电感负载值看看

楼主:
这位大侠,我感觉电源应该有点问题,因为我如果用继电器带纯电阻负载控制也是正常的。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继电器的电源12V就是用电路板上没经过稳压器7805之前的电源,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这位大侠,电感值的大小好像有影响
回复 网友D:
如果指代电阻负载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图我贴出来了 ,希望你能看看那

网友E:
双电源加光耦,怎么样?

楼主:
回复12楼:
别的公司有用单电源和没加光耦也做出来过,不知道我这为什么不行、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的程序应该改进?

网友C:
如果你认为芯片电源,也就是单片机电源没问题的话,就看看程序在什么地方飞的,可以在程序内部不同地方置入代码,运行时基本上也看得出飞在什么位置。这种情况多是单片机电源引起,试试加大容量电容或是电池供电就能清楚看到是程序还是电源的错

网友B:
果然,继电器连续流二极管都没有接……

网友F:
看来这个问题很多人碰到啊

网友:
2003里面有二极管的,没必要加,2003跟MCU电源共地我这么烂的硬件做出来带继电器MCU也不会死。估计是程序有问题,没那么容易飞的

网友B:
ULN2003里有二极管是没错,可是楼主没接

网友:
呵呵,奇怪,楼主怎么把那个脚给悬空了呢。2003真是个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