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和DAC

楼主(2010-01-08):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是脉宽调制的矩形波信号,一个是模拟信号,不知你要问什么?

楼主:
这么说来PWM是数字信号,DAC是模拟信号?
为什么PWM信号可以直接驱动喇叭放出音乐,而DAC信号就要经过功放才能放出音乐?

网友B:
PWM信号可以直接驱动喇叭放出音乐- - -CLASS D,查询有关数字功放的内容

楼主:
表达错误

网友C:
PWM信号不能说是数字信号,它仍是模拟信号。
DAC输出太小,不能直接驱动扬声器,需要加放大器。
PWM信号也不一定可以驱动喇叭,PWM源太微弱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