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拼接项目研发及相关方案征询

楼主(2010-01-08):
基于4-6路视频信号合成环视图像,要求画面分割具有手动拉伸和拼接功能.望各位高手提供点可行方案.可加qq103608064,讨论下,电话0755-23480396,15816867442

网友A:
360度全景泊车系统。

网友B:
以前做车载360度全景视频时用过,如果输入的图片时YUV的数据,相对复杂一点!直接旋转肯定是不行的,需要旋转加插值,不然整个颜色就错乱了!

网友B:
4路BT 656 CAMERA + TW(2880 ?)+BF561

网友C:
我公司专门做这个

网友D:
这个你可以咨询一下ti的第三方合众达

网友E:
合众达算啥?就一代理而已

网友F(2010-09-07):
手动拉伸功能怎么操作?

网友D:
合众达算啥?就一代理而已
引用 网友E:
这只能说明你对ti的第三方了解还不够。

网友G(2010-12-31):
我一个哥们就在做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