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如何仿真C8051F

楼主(2010-01-08):
proteus库中没有C8051F系列,如何在其中仿真C8051F啊??请高手赐教。本人妹儿:sxf519@163.com.

楼主:
请大虾不吝赐教啊。谢过!!!

网友A:
没有玩过,路过

网友B:
建议别玩,如果普通51 可以一试!
C8051F的话 proteus里面没库
自己做 或者找现成的 难度太大大大大大大

楼主:
哪位有这个库啊???求助

网友C:
**和蛋的问题.        标准库中没有这个模型.     现成的估计是找不到.
如果自己做,需要熟悉VC,同时要对要模仿的IC相当滴熟悉,   如果相当的熟悉,还仿的P真,纯粹浪费时间.

网友C:
求现成库就别想了,没几个人有这闲工夫,

网友D:
7.6还没有  倒是加入了MSP430

网友E(2012-03-01):
太新的51是不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