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SPI读取DS1302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前几天想用STM32的SPI接口来读取DS1302,但是调试了两天,读出的数据还是有问题,不是全为0,就全为1。还请各位大虾们帮忙看一下哈。

网友A:
1302的接口速度没那么快

楼主:
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我时钟配置的很低: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2, RCC_PLLMul_4);,我用的是8MHZ的晶振,配置系统时钟应该是16MHZ的。

楼主:
还请各位大虾帮小弟看一下。

网友B:
你还是省一个DS1302吧,用STM32内部RTC吧,方便得很呢.

楼主:
用DS1302只是学习一下使用stm32的SPI,呵呵。

网友C:
兄弟,好像你没有打开SPI的中断呀

SPI_I2S_ITConfig(SPI2, SPI_I2S_IT_TXE | SPI_I2S_IT_RXNE, ENABLE);

楼主:
不用中断不可以吗?直接查询TXE,RXNE的状态??

网友D:
查询肯定可以的,问题应该不在这,要不你用中断试下,看行不行

楼主:
有一个地方我一直不明白,就是DS1302是用SPI单线读写的,因此要求STM32的IO口是双向的,但是我看到官方的例程上面SPI配置成单线双向数据模式时,都是配置成复用传挽输出???当我往DS1302写一个字节后,再马上读DS1302发回的数据时的话,我是否要重新配置I/O口为输入模式???

网友E:
回10楼: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即可,不必在接收数据时重新配置I/O口为输入模式。

楼主:
当SPI使能时,是否一直有时钟输出??还是当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才有??

网友F:
1302的接口速度没那么快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靠谱

网友E:
当SPI使能时,是否一直有时钟输出??还是当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才有??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一直有,要进行SPI数据传输,肯定需要时钟

网友B:
STM32的RTC掉电后,电流才1.3uA左右,很省电了,DS1302一边凉快去吧

楼主:
我遇到的问题应该和16楼提出的没有什么联系吧?我没有使用STM32内部的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