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和我讨论 双口RAM 和 FIFO??

楼主(2010-01-08):
(无正文)

楼主:
很想知道FPGA里实现FIFO和双口RAM有什么区别? FIFO控制简单,没有读写地址,数据先进先出,适用不同CPU间数据交换缓存;双口RAM控制角复杂,能读写特定地址数据,只想到了这些~

我不明白,我的模块中同时都用到了它们,双口RAM接受数据缓存,通过数据控制模块传给FIFO,然后FIFO与PCI9054交换数据,最终传到PC机上。  既然配置的双口RAM可以实现乒乓帧传输,两边位宽也可以不同,为什么还要FIFO? 还有好多疑问??

楼主:
fifo懂点
引用 网友A:

能讲讲FIFO的控制么?

网友B:
使用双端口+一些控制逻辑  可以实现FIFO

网友C:
FIFO,就我的理解,先进先出,写信号有效,将FIFO_IN写入FIFO,读信号有效,从FIFO中读取一个地址数据,地址减1。感觉FIFO就是个地址不能够指定,只能够顺序加减的双口RAM,双口RAM可以做FIFO用 ,但是FIFO不能做双口RAM用

网友D(2010-03-03):
回复 楼主:
小LOVER还在不在啦?

网友E(2010-04-21):
就我的理解,DRAM和FIFO的功能差不多,都是用来缓存数据,不同之处在于FIFO的输出有一定顺序,即先入先出,而DRAM的输出则比较灵活,使用时应结合实际工程的需要,根据需要选择适合的IP

网友F:
恩 就是那句话 DRAM可以做FIFO FIFO不一定能做DRAM

网友G:
对于应用其实都很简单,双口DRAM就是有一个数据读写冲突问题,每个不同的系列可能有不能的定义,其它也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