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 是如何实现 译码器显示的 ?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08):
串行输出,由四个74LS164串联接受4*8=32位数据。

网友B:
这里没有译码,待显示字符的显示码需要你自己事先编好,需要显示时由串口发送显示码。
用74HC595更好,绝不闪烁。

网友C:
不需要译码器,在程序中查字型码即可。

网友D:
164换成595

楼主:
哦,原来是 需要 单片机 编程序来实现的, 学习了, 多谢 指导!。。。

网友E:
静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