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VC(大容量100pin)到底有没有FSMC

楼主(2010-01-08):
在选型表中看有,可在引脚功能列表中没有。

网友A:
借个放大镜看

网友B:
看它的英文datasheet,这个应该最准。

网友C:
STM32F101VC(大容量100pin)有FSMC,请看STM32F101xC/D/E数据手册

楼主:
详细看了一下,100PIN是个残缺不全的总线,无A0--A15地址线,数据线倒是全,只能软件作处理了.

网友C:
怎么叫残缺不全的总线?

你是否知道在芯片引脚较少时,需要使用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的复用技术吗?

楼主:
G

明白,A0--A15与数据总线D0-D15复用了,有个ALE,

网友D:
是的,ALE就是锁存的

网友E:
不是残缺不全的总线吗??? 地址和数据要复用. 只能接一个片选. 如果这个算完整的. 那144Pin的叫什么?完美总线吗?
为什么ST总是这样对待客户呢?  我已经观察很久了...
最近看到ST的FAE到我们公司来解决批量高温启动的问题. 态度叫一个嚣张..一个劲在在推卸和挑刺.  甚至还有瞧不起不工程师的语气在里面.

以前做ATMEL的MCU的时候,问题也非常多. 折腾了大半年也没把问题最终搞定.
但人家的FAE..包括百特. 至少从态度上来说是很好的. 有问题经常是一起分析查找. 拿到原厂去做实验等等.

幸好绝大部分问题我都能搞定...不然要是碰到我.. 非把他们屌一顿不可.
是不是ST的MCU卖的太好了?  心态就不摆不正了呢?
在中大型客户的眼里芯片稳定性,服务质量,合作是否愉快比芯片功能强弱重要的多...

网友C:
不是残缺不全的总线吗??? 地址和数据要复用. 只能接一个片选. 如果这个算完整的. 那144Pin的叫什么?完美总线吗?
为什么ST总是这样对待客户呢?  我已经观察很久了...
最近看到ST的FAE到我们公司来解决批量高温启动 ...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在讨论技术问题,就应该用技术的术语来描述,我问一句“怎么叫残缺不全的总线?”,希望搞清楚这个非技术性术语的含义,有什么不对吗?在回答问题之前先问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然后再对症下药,这不是对待客户应有的态度吗?

你可以说“地址和数据要复用”就算是“残缺不全的总线”,那我也无话可说,也不必计较,反正这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技术。

我不想辩解什么,不想苛求也不想被苛求,只希望能够在一个平等的条件下讨论。

----------------------------------------

还有,你说“最近看到ST的FAE到我们公司来解决批量高温启动的问题. 态度叫一个嚣张..一个劲在在推卸和挑刺.  甚至还有瞧不起不工程师的语气在里面。”我不否认可能会有这样的人,但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么严厉的投诉,我不在这里做评论。当然如果你愿意,可以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我们可以查一查,给你个交代。

网友E:
好吧..昨晚我喝酒了... 再回一贴

网友A:
51的外部总线都"残缺不全"

网友F:
51外部总线有那么糟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