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驱动电源问题

楼主(2010-01-08):
我们公司最近进了一批LED恒流源,我在检测的时候发现有一点问题,我具体的检测方法是:输入端接220VAC,输出端接电子负载(恒压模式),然后在输出的正端接示波器的探头,负端接示波器的地线,我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在上电瞬间,我在示波器上观察到输出电压有一个明显的波动,并且波动电压达到数10V,(恒流源输出才30V),我打电话问厂家,厂家回复这个电压波动对LED没有影响,我始终觉得这个不太对,希望各位给我出出主意,指点一下!

网友A:
电子负载用恒压模式就不对。改用真实的电阻再看看。
“输出电压有一个明显的波动”
持续多长时间?如果是1ms,那确实对LED没什么影响。

楼主:
恒流源它的输出电压是一个范围,我在它的输出范围内采用恒压模式测试它的输出电流大小和波动情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为什么说电压波动小于1ms对LED没有影响呢?

楼主:
我今天来测试了一下,因为只有上电瞬间才有,所以我没有办法照下来,只好描述一下,它的脉冲大概像一个尖峰的正弦,周期是200ms,正负周期各半,脉冲峰峰值有200多伏。希望大家给我出点主意,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B:
向大家讨教了

网友C:
我们公司买的LED驱动好象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在负载上体现的不明显

网友D(2010-03-04):
路过,不懂!液晶问题还略懂一二!

网友E:
我觉得,应该用个双向的TVS钳位一下,要不总觉得不保险

网友F:
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来恒压

网友F:
有没有看它的功率啊
引用 网友G:
| 显示全部楼层
6# jepsun
哪位大侠给更为具体的解释呢……(*—(*—(%……——%—……%—

网友H:
确认电流有无峰值,串电阻进来,测试两端电压看是否有峰值,如果有大电流流过LED,这个电路就存在隐患,加些滤波电路可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