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线直连,通了!纳闷!

楼主(2010-01-08):
两台笔记本,网线用直连线连接,竟然连起来了,还能互发信息!

还是这两台笔记本,用网线交叉线连接,竟然也连起来了,还能互发信息!

么非笔记本自己识别了?

网友A:
现在的网卡,路由器都能自动识别

楼主:
php芯片决定的吗!!
如何实现的呢!
正在做网络这一块,用的PHP芯片是DP83848希望有这个功能!

网友B:
php芯片是what?

网友C:
LZ 急需补充网络相关知识.........

网友D:
:o我还以为LZ发现什么新大陆了 空欢喜

楼主:
哦,phy芯片,以太网物理层芯片。不好意思不是php芯片。

楼主:
5楼厉害,这也能看出来!

那给我解释解释吧。。。

是怎么检测以及转换的。

网友E:
怎么检测不知道,但是这个不是新大陆,哈哈。 自动识别老早就实现了

网友C:
TCP/IP协议就是从2台电脑之间通讯发展起来的....................

最原始的用法LZ竟然使用了"竟然"一词........

网友F:
双绞线以太网的标准要求点点互联时采用交叉线,现在的很多网卡带有路由功能,可以自动切换,这样的网卡就支持平行连接。

网友G:
呵呵,网络上找到的一段:
1,右键"网上邻居"=>属性=>TCP/IP 设置.

2, A电脑的IP为 192.168.1.2,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0
B电脑的IP为 192.168.1.3,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0

3,右键"我的电脑"=>属性=>计算机名

4,把工作组的名字写成相同的 workgroup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想看硬盘上的东西的时候,打开"我的电脑"=> 右键你想共享的盘=> 共享...

网友G:
呵呵,俺以前都以为不支持PC直接连接的,网上一GOOGLE,好象现在都可以直接支持了,似乎以前还需要用交叉线,现在连交叉线都不需要了,直接用普通网络线就可以。

网络GOOGLE的结果:
1、网线连接两台PC
2、修改两台PC的IP地址为同一路段
3、修改两台PC为同一个工作组
4、共享对应的硬盘

呵呵,有空试试俺家的两台PC这样是不是可以,俺现在PC要对拷东西都要用U盘捣一下,还真的很痛苦。

网友H:
晕,老叶你到现在还没把家里的电脑连起来啊,有点OUT了......

网友G:
晕,老叶你到现在还没把家里的电脑连起来啊,有点OUT了......
引用 网友H:

呵呵,确实很OUT,很多年前,我曾经尝试过连接起来,但似乎不支持直接连接,后来就一直潜意识认为不支持直连。

网友I:
:o还以为新大陆,,,  05年时候看到主板还把这个当卖点,网线自动识别.  06年后,都这样了,再没人做宣传了...  只有些思科之类的路由还是非认线,

网友J:
查一下802.3协议吧,里面有关于MDIX功能的描述,只要互联的一端支持MDIX功能,就可以自动检测对端信号而不用再去考虑压线的方式。

网友K:
以前的老网卡不行,LZ比较逗啊

网友C:
我又看了一下, 没看到LZ提到的直连2字.

在此澄清: 原始的2PC间 TCP/ip 是交叉互联的, 就是2差分信号线,一个tx一个rx对应起来.

这个TCP/ip本来就支持.

至于说直连, 只能认为LZ操作错误, 至于说它还能连起来, 那只能说TMD见鬼了.

唯一解释就是自动的辨认TX和RX, 这个也太牛了吧..............

楼主:
谢谢17楼朋友,简介明了,直入重点,原来是这个功能啊!看见PHY芯片手册说有MDIX功能,一直也没明白,多谢,多谢,以后选phy芯片要选有这个功能的。

再次感谢。

网友C:
Auto-MDIX (automatic medium-dependent interface crossover) is a computer networking technology that automatically detects the required cable connection type (straight-through or crossover) and configures the connection appropriately, thereby removing the need for crossover cables to interconnect switches or connecting PCs peer-to-peer.

When it is enabled, either type of cable can be used and the interface automatically corrects any incorrect cabling. For Auto-MDIX to operate correctly, the speed on the interface and duplex setting must be set to "auto". Auto-MDIX was developed by HP engineers Dan Dove and Bruce Melvin.

网友C:
Many local area network (LAN) products use a medium consisting of twisted pair copper wire pairs for the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data. It is generally a requirement that one or more pairs be used for transmission of data in one direction and one or more other pairs to receive data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wo node devices is a link. Many LAN devices, which employ a full-duplex medium, have different pairs for transmission than for reception and require, therefore, that each end of the link use a defined assignment for its twisted pair connector to a particular pair of wires. If the transmit pair of wires of one device is connected to the transmit connectors of another, obviously the communication link will fail.

Most LAN standards address this problem by assigning different connector pins to the wires in the twisted pair at the RJ-45, which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Media Dependent Interface (MDI). In switched networks, Network Interface Devices (NIC) may be directly connected to another NIC, or a repeater may be connected to another repeater, or a repeater may alternately be connected to a switch. Depending upon the assignment of pins in the network interface,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use a crossover cable to address the problem that both products use the same pin designations on their interfaces.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nterface requires this cable can cause confusion and frustration if the customer lacks the necessary cable.

To get around this problem, some products use a manual "MDIX" switch. But that still requires user intervention. The need arose, then, for automatically ensuring viable connections among MDIs in complex LANs. HP's Auto-MDIX technology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lock step interaction among devices having MDIs from various well-known manufacturers.

HP扯了一堆蛋也没提原理.

继续查

网友C:
Link Up Time

                    Auto-MDIX Legacy
Break_link_timer      1500     1500  ms
mdix_time              700       0   ms
ability_match           72       72  ms
ack_match               72       72  ms
complete_ack           192      192  ms
flp_link_good_check   1000     1000  ms
Total                 3.536    2.836 second

mdix_time              700       0   ms

mdix需要格外700ms时间

网友C:
17楼说法有误:

Ethernet MDI/MDIX Auto Cross

Normally, Twisted Pair ports must be connected so that the Transmit pair on one end is connected to the Receive pair on the other end, and vice versa. If the cabling is done so that Transmit on one end is wired to Transmit on the other, and Receive is wired to Receive, the link will not come up.

Hubs and switches are deliberately wired opposite the way end stations are wired, so that when a hub or switch is connected to an end station, a "straight through" ethernet cable can be used and the pairs will match up properly. When two hub/switches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or two end stations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a "crossover" cable is us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rrect pairs are connected.

The standard wiring for end stations is known as "MDI" (Media Dependent Interface), and the standard wiring for hubs and switches is known as "MDIX" (Media Dependent Interface with Crossover).

On certain devices, it is possible for hardware to automatically correct errors in cable selection, mak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straight through" cable and a "crossover" cable unimportant. This capability is known as Auto Cross.

On some products, including the CFETF100 Media Converter, Auto Cross is simply either enabled(1) or disabled(2). When disabled, the port reverts to MDI mode.

On other products, like the CBFTF100 Switch, Auto Cross on Twisted Pair switch ports can be set to auto(1), MDI(2), or MDIX(3). For fiber switch ports, Auto Cross has a read-only value of notApplicable(4).

就是说: MDI和MDIX是一种线序规定. MDI通常是到端的, MDIX是连接交换机/路由器的.

那么Auto Cross功能的原理...........啊, 差了查也没查到.........

哪位造过路由器的朋友给说一说.

楼主:
哈哈,sinanjj这么热心啊!

造过路由器的也不一定知道啊,这是物理层解决的问题,应该是造过以太网物理层芯片的说说。

网上说:原先的电脑以太网物理层芯片用MDI,路由器交换机物理层芯片用MDIX,不过现在的物理层芯片都auto了,用一种发现网络不通后,转到另一种接口线序。

网友C:
这个是HP的专利, 从IEEE上看好像还要密码.
HP1999年做出的.
肯定有原理图的.

网友J:
当然是一种线序有关规定,MDI必须是用指定线序的,而MDIX是接口可以在四对线中切换,直到找到能够正确建立电气连接的一种组合。
你还是查802.3吧,关于以太网10/100/1000的有线网络内容都是以这个为基准,查这些厂商的文档没有看协议来得清晰。
我倒是没造过路由器,不过核心网媒体网关以及企业级路由器的MAC/PHY曾经是我的工作,除非这几年MDIX功能又变了。

网友C: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dium_dependent_interface

Medium dependent interface crossover (MDIX) (the “X” representing “crossover”) is a female 8P8C port connection on a computer, router, hub, or switch.
MDIX是一种连接电脑, 路由器, 交换机的8针母头连接方式

Straight through cables connect pins 1 & 2 (transmit) on an MDI device to pins 1 & 2 (receive) on an MDIX device. Similarly pins 3 & 6 are receive on an MDI device and transmit on an MDIX device. The X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ransmit wires on an MDI device must be connected to receive wires on an MDIX device. As a rule, end stations (i.e., PCs or workstations) and routers use an MDI interface, hubs and switches use MDIX interfaces. Newer routers, hubs and switches (including some 10/100, and all 1 Gigabit or 10 Gigabit devices) use Auto MDI/MDIX to automatically switch to the proper configuration once a cable is connected. The other four wires are used but are not crossed since Auto MDI/MDIX is mandatory at the higher speeds. See Ethernet over twisted pair for more details on cables and standards. Some Routers and other devices have an uplink switch to go back and forth between MDI and MDIX on a specific port.

网友C:
"在四对线中切换,直到找到能够正确建立电气连接的一种组合。"

这个叫   Auto-MDIX  或者是 Auto Cro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Auto-MDIX

网友G:
直接用两台PC测试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用新一点的PC测试就是了,哈哈,行不行,一湿就知道。。。

网友J:
谢谢17楼朋友,简介明了,直入重点,原来是这个功能啊!看见PHY芯片手册说有MDIX功能,一直也没明白,多谢,多谢,以后选phy芯片要选有这个功能的。

再次感谢。 ...
引用 网友C:

LZ,这个也是要有选择的,不见得PHY芯片带MDIX功能就是好。
比如在局端设备中通常关键接口是有备份接口的,而备份接口通常是发送关闭而接收打开(因为主备接口的配置除了物理MAC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都打开的话对接设备必然就疯了),这时候如果对端设备打开了MDIX功能,就会因为备板这边发送关闭,对端无法检测到正确的电气连接而不断切换接收发送线序,这样也导致了备板接口状态变为时断时续,而一旦此时主板异常,备板在检测是否可以升主的过程中发现接口状态为断,导致逻辑异常。所以在类似的网络应用中,我们一般严格要求关闭MDIX,同时也关闭自适应。

网友J:
"在四对线中切换,直到找到能够正确建立电气连接的一种组合。"

这个叫   Auto-MDIX  或者是 Auto Cro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Auto-MDIX
引用 网友C:

哦,谢了,我把auto给忘了

网友C:
LZ,这个也是要有选择的,不见得PHY芯片带MDIX功能就是好。
比如在局端设备中通常关键接口是有备份接口的,而备份接口通常是发送关闭而接收打开(因为主备接口的配置除了物理MAC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都打开的话 ...
引用 网友J:

同意, 就该规规矩矩的使, 不要用太复杂的东西. 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