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中颖MCU 请推荐一个低功耗的单片机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12下一页
返回列表

请推荐一个低功耗的单片机

楼主(2010-01-08):
最近有一个东东,需要低功耗工作,并且工作时候至少一个定时器不能停止运行,需要US级精度的计时.使用两节AAA电池供电,工作频率可以选用455K.工作电流最好能在100uA以下.四位,八位都可以.谢谢.

网友A:
US?太夸张了吧

网友B:
PIC16F630

网友C:
用纳瓦技术的PIC单片机吧。MICROCHIP网站上面有资料

网友D:
可以看一下中颖的66L系列产品.

楼主:
PIC的片子,Sleep的时候好像定时器就像停了,如果是正常工作在3V时,电流还要200-300uA,对应用来说太大了,请问楼上,66L是那类的产品,一下没找到相关介绍.

网友D:
PIC的片子,Sleep的时候好像定时器就像停了,如果是正常工作在3V时,电流还要200-300uA,对应用来说太大了,请问楼上,66L是那类的产品,一下没找到相关介绍.
引用 楼主:

在中颖网站有资料,具体地址:
http://www.sinowealth.com/zh/softtype.asp?cat_id=7&class_id=84

网友A:
US级精度的计时???有单片机能做到吗?

网友E(2010-04-22):
低功耗可以看看EFM32G ARM CORTEX-M3 的MCU

网友F:
如果说性价比的话,还是66L系列占优哦

网友G:
单片机RTC的误差还是比较大的,肯定满足不了你的要求。想想32。768的晶体。

网友H:
单片机RTC的误差还是比较大的,肯定满足不了你的要求。想想32。768的晶体。
引用 网友G:
误差有多大?

网友F:
us级精度不是1秒误差1us吧,这个太高。LZ只是说要计算到us吧,是分辨率吧

网友I:
应该是分辨率

网友J:
MSP430单片机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搜 “利尔达”就可以找到很多解决方案

网友K:
楼主在这问应该是锁定中颖了吧

网友L:
1. MSP430                  缺点:价格较贵,优点:容易购买,功耗极低
2. XLP系列 PIC             缺点:零售基本上买不到,优点: 整体功耗参数 最接近msp430
3. STM8L                     缺点:刚推出                 优点:价格不错,淘宝上有零售

其他的都是田忌赛马,突出极个别参数
整体功耗参数上不具有和msp430比较的能力

网友L:
PIC的片子,Sleep的时候好像定时器就像停了,如果是正常工作在3V时,电流还要200-300uA,对应用来说太大了,请问楼上,66L是那类的产品,一下没找到相关介绍.
引用 楼主:

如果确实自己不知道,属于无意误导,
如果自己清楚,属于污蔑

下一页 »

楼主(2010-05-26):
上面可能没有说清楚,的确是需要us级的分辨率,有个10us左右的分辨率就可以. 也许是思路不对,可能还需要在唤醒方面再下点功夫.
另外关于PIC的片子, 请20楼的朋友说明一下,是那一条我理解错了,因为看过几个低功耗PIC的片子,介绍的都差不多, 如果是理解错误是3V工作时的电流? 我说明一下 我指的正常工作时指全速运行.

网友M:
还在求推荐?

网友N:
msp430 可以,16位的

网友O:
是找中颖得……

网友O:
10us左右的分辨率不难找吧

网友P:
资料太多,看的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