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不通的奇怪现象!!请大家说说!

楼主(2010-01-08):
网线用万用表量通!线序人格担保没错!

就是连到交换机上不通,显示叉号。

没有专用的测量网线的工具,是不是就不能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A:
导通性可以用万用表

信号用示波器.

网友B:
接触不良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不会有问题,但压线不良或接头品质不佳的话会存在接触问题,交换机、网卡也可能本身就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