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TM32在进行RAM到RAM的DMA传输时会占用多少系统总线?

楼主(2010-01-08):
做产品时用到了16K的内存到内存的数据DMA传输,看了一下STM32的DMA手册,说会占用一定的系统总线,到网上查了一下,基本也很难说准底在进行DMA传输时对CPU影响有多大,所以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谁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也可以讲讲,看看在进行DMA数据传输时,对CPU的执行速率有多大影响。

网友A:
哈哈,我也想知道谁做过这方面的实验,结果如何?

从理论上分析,这里需要考虑几个因素:
1)在发生冲突时,DMA与CPU是轮流使用数据总线
2)只有在CPU执行访问数据总线的指令时,才会发生与DMA抢总线的情况
3)CPU通过指令总线取指令,不占用数据总线,所以不会与DMA争用总线
4)CPU的指令不都是单周期的指令,尤其是内存访问指令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不过影响应该不会很大

网友C(2018-11-12):
我也想知道下,通常的ADC多路采集,通过DMA循环传输,会不会一直占用总线呢??对系统的整体影响大不大??

网友D:
DMA对CPU的影响就是在设置DMA时候需要CPU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