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08):
用两颗HT7750作3v→5v升压,再合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但是如果用这样通过两个升压后的,给DA供电的话,会不会不太稳定?

网友B:
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C:
稳定与否取决于设计,开关电源一样可以实现很高的性能指标,当然,相比线性电源系统的难度会明显增加,只是升压的话也只能用开关电源了,注意电路设计、元件选型及PCB,这些都是影响性能的因素。

网友D:
老T叔常为合泰做广告,呵呵。。。

网友C:
合泰的电源芯片比较便宜,不过性能一般。

楼主:
谢谢了,那哪个公司的芯片比较好呢,因为我是打算用升压芯片升压后给运放供电。
  就是这个图片中的相应的运放供电,那么如果用升压芯片供电的话,会不会对电压电流的输出有干扰呢?

7# chunyang

楼主:
用升压芯片给上图中的运放供电的话,会不会对办输出电流电压有干扰呢?
7# chunyang

网友E:
如果运放的电流很小的话,建议用MAX3232或其他参加的类似IC:)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就是说用它来提供正负5V是吗?

网友B:
估计问题不大吧。我用升压过的电源给无线话筒供电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