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赐教 时序图

楼主(2010-01-08):
怎么看得懂?

网友A:
哈哈,怎么看得懂?

不但要用眼看,还要动脑子想,:lol

楼主:
:@   那就说说看撒:dizzy:

网友A:
提示:横轴是时间轴。

网友B:
此图反映的是一系列时间参数,具体在前表。

其逻辑关系手册中有说明,必须结合说明和图一起看才能明白。

基本有这么些信号:

1)clock 时钟信号,用来同步。
2)ALE 上升沿锁存输入选择地址(adress 三根线)
3)START 启动AD变换
4)Analog input 模拟量输入,注意其稳定区间。
5)EOC 变换完毕,上升沿。
6)Outpu 八位t数字量输出。

这些信号都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当你用带箭头的连线将其连接以后,会发现相当容易理解。

楼主:
下数上第四个 是什么信号  带半圆的这个

网友A:
下数上第四个 是什么信号  带半圆的这个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时序图

网友B:
下数上第四个 是什么信号  带半圆的这个
引用 楼主:

内部信号,只是作为参考。

楼主:
给哪个信号提供参考啊?是给模拟信号吗、?

网友B:
标出时间参数td,此信号可以不去考虑。

网友C: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 哪位好心人再发一次, 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D: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