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有关USB的想法

楼主(2010-01-08):
因为之前有网友提到虚拟示波器的问题,说是希望插上USB就能用的 性能要求不高
不晓得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即FT245R 或者FT2232  这种USB FIFO 加上AD(找个比较便宜的就行了 反正只是做了玩的  )
两片芯片,利用FT2XX.DLL 或LibFTDI 中提供的接口对 AD进行操作
首先对AD初始化,初始化完毕后 使AD自动采样 随后就定时去取FIFO的数据。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两天调了一下 VGA的输出 就在想 能否FT2232+CPLD 来扫VGA屏
我想估计也只能达到8Mbit/S 仅供娱乐 ~~

如果想要高级一些 那么就使用FT2232H USB2.0 Hispeed模式 可以达到480Mbit

网友A:
不知道用电视盒能不能当示波器用,都是采样数据

网友B:
基于USB当然可以,只是数据传输链路而已,但前端仍要有控制器,需要操控,仅靠PC界面进行“软操作”的成本会很高,使用起来也麻烦。用电视盒当然也可以,但没有性价比,不是应考虑的方向。

网友A:
usb电视盒够便宜了,还没有性价比?!

网友B:
你再加上相配合的电路结合能实现的功能再看。

楼主:
不晓得“前端控制”是什么意思 是指进行进行数据压缩还是什么
好像在这时候考虑成本有点奇怪 还没决定什么用途并不是做产品
1.AD+FT245这个就两个片子  库都有现成的 就考虑能不能实现而已 加上板子 成本不会太多
2.FT245+CPLD的VGA 这个也只是做做简单的功能实践 确定一下能否满足时间要求 CPLD扫屏肯定没问题 反正也不是要扫全彩
就是有可能FT245不能连续输出数据 因此可能需要改为CPLD+RAM+FT245
FT245只有12M的 所以说什么性价比 成本 大哥们 还是别考虑了
我先看看能不能申请样片 做个板子 编个程序 跑跑看吧

网友B:
数据压缩跟控制无关,你用示波器,难道从不会用到面板上的开关、旋钮么?那就是控制。

网友C:
如果要用USB接口芯片来做,建议参考并口示波器的电路进行设计,换汤不换药.
如果要用带USB口的单片机来做,建议参考PIC和Cy68013A的例程来看,都有很成功的范例可以借鉴.
示波器基本的要求是等时采样,存储,回放,方能示出电波的真实面目.

楼主:
:lol正是古板说的意思 其实就是做个并口示波器的 没指望多强大的
多数事情PC来完成 只有采样是AD接并口进

春阳所说的多数控制只要PC上的虚拟界面就行了 Labview吧 VB VC
切量程还是什么别的?  用点简单的器件 毕竟只是做简单的功能 或者干脆没有这功能
仍然通过并口去控制这些器件
等我先看看那并口示波器的思路再说

楼主:
好歹应该能达到单个量程 能测量显示波形出来 这个情况下最简单 然后再做其他功能 好先上一个并口示波器的电路图转自www.xydzy.com

楼主:
俺的模拟很差 所以得好好读读图~~
FT2232 是省不掉的 肯定得要个
12V供电先给CUT了 直接从USB 产生两个+ -5V
运放这里换成5V的了 7202是个8K FIFO 我们的系统里 USB芯片是带FIFO的(虽然比较小) 给它省掉先
最前面切X1 X10衰减的 换成一个棘轮手动的 不要继电器了 手扭扭就行了
后面调量程的那两个继电器也一样 换成这种 POS的电位器肯定还得在的
我在想这几个东西能不能换成数字电位器 就不晓得数字电位器是否会影响频响
实在不行还是想要PC控制它 就继续继电器呗
触发这东西还搞不懂怎么回事 而且连接到了FIFO上面 估计和FIFO有关 因为FIFO裁了  所以先把它也裁掉吧 不然貌似还不好处理
以上都是瞎扯 赶紧干公司的活了

楼主:
明天不能继续混论坛了 ~~
还是先把正事干好

楼主:
USB转VGA这一个看到小马哥的 OVGA项目咯 USB并口+CPLD+RAM 这样就足够了 DIY爱好者们可以买他的板子 :lol

示波器俺就不折腾了 干活

网友C:
呵呵,小马哥的那个是比较成功的一个VGA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