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DIO 上拉电阻的接法

楼主(2010-01-08):
关于 SDIO 上拉电阻的接法
采用4Bit 模式工作的SDIO数据线上面接有上拉电阻。
1. 万利的EK-STM3210E 电路图上面接的10K 电阻5只
  分别对应:D0,D2,D3,CLK,CMD (没有D1)
2. ST的 STM3210E-LK同上;
3. ST的STM3210E-EVAL 电路图上面接的47K 电阻5只
  分别对应:D0,D1,D2,D3,CMD  (没有CLK)

ST 推荐什么样的接法呢?

Thanks

楼主:
请版主给出回答,谢谢!

网友A:
似乎两种接法都可以。印象里跟SD卡的初始化有点关系。
保险起见,你可以多加1个上拉电阻。

楼主:
为何版主还没有给出回答?  在等。

网友B:
这和ST的推荐无关
而是SD卡的规范.

推荐用10-47K的.(凭**的,不做保证,请自行查证)

网友C:
当然是6根线全加上。

网友D:
版主的很权威啊

网友E:
:)回答的很干脆

网友F:
看来楼主比较相信版主

网友G:
6楼说得对,这个问题看看SD卡的规格书中怎么说的就好了。

楼主:
下面的技术文件,没有提及接电阻的问题,请6,11楼给与指导。谢谢!

SD Specifications
Part 1
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
Version 2.00

网友H:
sd card product manual revision 2.2 第3.4.3章节下面有表格描述
另外st 的sdio 4bit方式无**常读取的问题是否解决了。

网友H:
我顶他个肺,屏蔽90%的汉字我照样能把xxx轰下台:curse:

楼主:
谢谢 13楼提供的资料,这个资料的全名是什么呢?

网友A:
查了一下资料,在最早的SD卡规范V1.0里面就有了13L那样的表格。另外,查了MMC卡V3.31的资料,关于上拉电阻的规定也差不多,也是在CMD和DAT线上面要求接上拉电阻。由于SD卡源于MMC,且MMC是免费、公开的,建议LZ查查MMC的规范。

另外,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在CMD和4条DAT线接上拉电阻的。所以,建议还是跟SD卡的规范,即跟ST的STM3210E-EVAL 电路图保持一致更好点。

网友I(2013-03-07):
加上拉电阻的目的是防止总线浮动,stm32的sdio在内部设置成推挽复用输出模式,相当于比强上拉还强的上拉,根本不会出现总线浮动问题,所以也就根本不需要外部上拉电阻了。

网友I(2013-06-06):
引用 网友I:
加上拉电阻的目的是防止总线浮动,stm32的sdio在内部设置成推挽复用输出模式,相当于比强上拉还强的上拉, ...

实际使用时,没有上拉电阻,也正常。
但是考虑sd卡的数字信号是双向的,输出时,是推挽输出,这在没有上拉电阻的时候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当输入的时候,管脚是浮动输入,这时没有上拉电阻,就会有问题。但是实际使用时,我没有用上拉电阻,也正常使用。

网友J:
有总比没有的好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有总比没有的好吗?

也不是的,带外部上拉电阻的话,必须设置成开漏输出方式。不带外部上拉电阻,则设置成推挽输出。
这两种方式,经实际测试,都可以。并且开漏加上拉电阻的方式,对速度限制很大,比如假设管脚电容为10pf(大多数实际情况都比这个大),则10K电阻大概的信号上升时间为0.1us,所以高于10M的速度,在开漏驱动时,都会有问题,低于10M的,也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上述的都是比较有利的估计值,实际情况可能更糟。朋友们可以测试一下,加上拉电阻的,最高的可靠读写速率能达到多少?上拉电阻越大,应该是速率越低。
所以,我建议用推挽输出,无上拉的方式。虽然sd卡的规范提出要加上拉电阻,但是我估计那也是有使用条件的,有时间仔细看看规范再讨论。

网友I:
上拉电阻是为了没有卡的时候防止总线浮动的。这种情况,当stm32设置为推挽输出的时候,就不存在了,可以使用带有卡插入信号的sd卡插座,在软件上隔几秒总判断是否有卡插入,没有卡插入的时候,不进**的读写操作,这样就不会出现总线浮动了。
另外,看说明书上,sd卡的输出信号,都是推挽输出的,因此只要把stm32设置为推挽输出,则无论是读还是写sd卡,总线上总有一端是推挽输出,不存在总线浮动。
所以,总线上出现值得注意的总线浮动,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通过sd卡命令使sd卡处于高阻模式,并且将stm32进**操作,这种情况,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吧?也是没有必要出现的吧?
第二种就是stm32写sd卡转为读sd卡的过渡过程中,就是在从写到读转换的过程中,stm32从推挽输出转变为浮动输入,此时sd卡应该是从输入转变为推挽输出。这种情况下,要看stm32和sd卡的转换时序了。
总之,加上拉电阻的好处就是可靠性看起来有保障,但是速度大幅度降低。
不加上拉电阻的好处,就是速度可以达到标准的高速度,可靠性嘛,实际测试还是可以的,原理分析如上。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第二种写到读的转换过程中,这取决于具体时序,但是stm32和sd卡,似乎都没有提供这个时序吧?也许提供了,我没看到。如果有的话,看看时序图,也许就可以放心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上拉电阻是为了没有卡的时候防止总线浮动的。这种情况,当stm32设置为推挽输出的时候,就不存在了,可以使 ...

读写转换的时候,不会有时钟产生,是允许总线浮动的,并不需要刻意避免,所有数据均是在时钟上升沿进行锁存,只要保证时钟沿之前数据有可靠的保持时间就可以了。
加上拉电阻主要目的是防止系统上电、掉电或者MCU处于复位期间,信号线浮空,可能产生错误的读写动作。所以我认为,只需要在CLK上加上拉电阻即可,其余信号线可以不用加(保证时钟不会随意产生,其余信号就算浮空不定也是无害的),并且这个上拉电阻尽量取较大值100K,因为CLK是频率最高的一条信号线,电阻太小会显著的增加功耗。

网友K:
CS上加上拉比CLK上拉会更好,只要CS为高,其它信号线浮空没问题,就算会产生CLK也是有益无害,事实上,初始化SD卡之前,往往需要把CS拉高,然后产生100个左右时钟(>64个),让SD卡内部电路处于可靠的接收状态,才能后续正确的初始化。

网友I:
引用 网友K:
CS上加上拉比CLK上拉会更好,只要CS为高,其它信号线浮空没问题,就算会产生CLK也是有益无害,事实上,初始 ...

您说的是SPI方式吧,我说的是四线sdio模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读写转换的时候,不会有时钟产生,是允许总线浮动的,并不需要刻意避免,所有数据均是在时钟上升沿进行锁 ...

其实正相反,CLK线是唯一可以不用考虑上拉电阻的问题的信号线,因为CLK线永远是输出信号。而且,即使加上拉电阻,如果上拉电阻阻值太大,会严重影响读写速度,100K的上拉电阻,估计读写速度就只能达到若干kB/S了。

为什么clk是输出信号不需要考虑上拉电阻呢

网友I(2013-09-15):
CLK线确实不需要上拉电阻,原厂的开发板上,CLK线都没有上拉电阻.但是SDIO的几条数据线上,必须按要求加上拉电阻(默认为47K欧姆). 经实际测试,不加上拉电阻虽然也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如果不加上拉电阻长时间运行的话,会出现稳定性问题.我的板子不加上拉电阻,每隔1秒写几时字节到4G的sd卡上,写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写一天一宿之后,SD卡就发生写错误了,FAT分区表被破坏,文件丢失.
重新格式化SD卡,并且在电路上加上上拉电阻之后,又写了一天一宿,没有发生问题.

网友L:
卡检测那个脚要(D3),其它的都不需要

网友:
楼上正解哈哈哈哈

网友I:
这个问题,从头看到尾,就应该知道,sd卡标准文献说的要上拉电阻在数据线上,是为了防止总线浮动,总线浮动的问题,不仅仅会在DAT3上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按照SD卡的官方协议来办,都加50K上拉电阻,就行了.

网友M(2021-11-17):
上拉电阻,能有什么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