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异步FIFO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小弟想从利用fpga采集数据,存入SDRAM里,由于采样时钟24MHz,SDRAM133MHz,想用异步FIFO做数据缓冲,但是一个采样时钟采集一个数据8bit,而SDRAM是16位数据端口,我想把FIFO里存储单元写成16位的,一个时钟采样数据近低字节,下一个时钟采样时钟近高字节,而FIFO读的时候可以在133MHz时钟下可以一次输出16位宽的数据,不知这样可行否,异步FIFO可以这样做数据缓冲吗?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有意思,要睡了,天亮了再看~

网友B:
我觉得可以。
不过8in 16out 当然要比 8in 8out的在控制结构上复杂一点。
仔细设计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C:
当然没问题,最简单的做法,在入口做一个16bit的寄存器,第一个采样时钟数据进低8位,第二个进高8位,满16位后再输入异步FIFO

网友D(2010-02-22):
4楼正解

网友E(2010-03-31):
同意4楼,
还要考虑最后一笔数据不满16位的情况

网友F:
不知楼主用哪家的fpga。我用过altera的。直接用ip就有不同宽度的入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