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尖峰如何衰减?

楼主(2010-01-08):
(无正文)

网友A:
用分压当然能衰减信号,只是出来的信号内阻大些。如果检测电路的输入阻抗也很大,就没有问题。

楼主:
用分压当然能衰减信号,只是出来的信号内阻大些。如果检测电路的输入阻抗也很大,就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路的输入阻抗可以用输入阻抗很大的运放做很大,没有问题。

这个分压我想的是一个比被测对象内阻大很多的多个电阻去并联,尽量减少对负载的影响。然后在这一串电阻中进行分压,去其中的一个小电阻的电压去测试,这样影响应该可以降到最小吧。

只是这个电路不能有容性负载,免得削峰。

网友A:
分压很简单,就是脉冲源对地串两个电阻,分压点对地就是衰减信号。电阻的取值决定衰减比例和输出信号内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是我想复杂了。 5V Vs 200V,其影响只有2.5%,对原负载的。

10分送你了,结题!

网友B:
当分压电阻阻值比较大时,确实要考虑后续放大电路的输入电容。
可以不用分压电阻,用运放做个衰减的反相放大器,高压直接通过电阻引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正端接地,这样输入电容的影响是否应该会小许多?

楼主:
当分压电阻阻值比较大时,确实要考虑后续放大电路的输入电容。
可以不用分压电阻,用运放做个衰减的反相放大器,高压直接通过电阻引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正端接地,这样输入电容的影响是否应该会小许多? ...
引用 网友B:

能否能详细说说? 确实有点担心引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