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我芯片引脚焊歪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0-01-08):
今天焊表贴芯片,把一个PQFP240脚的芯片部分引脚焊歪了,由于间距太小0.5mm,整了半天都没弄好,都担心把芯片烧坏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各位老大赐点经验吧~~
:'(谢谢了~~

网友A:
热风枪吹下来重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吹下来,会不会把芯片吹坏了呢?而且是四面有引脚的,感觉不好吹,实在是个新手,请2楼多多指教啊~~

网友B:
吹吧,反正不吹也不行
实际上,只要不照一个地方死吹,片子坏不了,就是,吹的时候,要移动枪嘴,还有就是要调到较高的温度,在较短时间内将锡熔化,将芯片移开,如果温度较低,吹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把板子吹软,温度太高可能把板子吹糊。如果没信心,先弄快废板试试。
还有就是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移动片子的力道,以防锡没有熔化完全,把引脚弄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了,我去试试看...

楼主:
:'(哎,弄废了,打算重整一个~~~:dizzy:

网友C:
:)这也算经验一笔,务须叹气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关系"?

网友F:
我觉得要想吹的好,就一定要把板子固定好
多练几次,其实吹芯片真的很简单

网友B:
咋弄废了?不怎么难,我之前说的是注意事项,其实吹几次就熟了,要是怕再坏了,弄个老电脑主板、光驱什么的,把上面的件全拆下了,保证电路板完好,基本上就熟了
要是力道掌握不好的话,可以在背面吹,这样容易把芯片磕下了,基本上不会把引脚弄弯,但是会顺带把周围离得近的原件弄掉

网友G:
简单问题.练练就搞定了.

网友H:
热风枪的头专门有那种四角的,就是专门用来吹四周都是引脚的片子的。

楼主可以到市场去找一找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的指点,以后注意了,呵呵

网友I:
楼主可以向北京瑞雪团队提出申请,他们会用专业的服务对待,首先开个董事会,然后总经理召集各部门负责人,让各部门提供可能性报告,然后。。。。总之最后遵章守纪网友会亲自手持热风枪给你搞定,费用吗你可以先同他们QQ会MSN或邮件交流。

要是在北京,来瑞雪团队一起讨论下,和瑞雪的工程师一起探讨下,我们这儿设备也全,大家交个朋友,呵呵
引用 网友E:

网友J:
瑞雪团队  个人跟鸟巢一样 从鸟巢出来的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