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分流器的曲线是啥样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08):
应该两种都不是,具体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基本是一条直线。但有误差。

网友C:
二者都不是。
有误差的分流器仍是一个电阻,当两端电压为零时通过的电流必定为零,所以其电压电流曲线一定过原点。
有误差的分流器仍遵守欧姆定律,电压电流关系是一条直线。
图中直线的斜率表示电阻。
所以有误差的分流器,其电压电流关系是一条斜率稍有不同的直线。

楼主:
如果考虑分流器的寄生电感呢?

网友A:
通常应用于工频,寄生电感基本忽略。否则导线也要考虑了。

网友D:
分流器是实际电阻,是不理想电阻。实际电阻该有的"毛病",它也应该有。

楼主:
我怎么不能评分,只能加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