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请教教我

楼主:
我把这个元器件封装,改到底层去的时候

元器件 只显示几个点了,元器件的外形不见了

麻烦大家教教我,怎么样把 外形显示出来啊
谢谢

网友A(2010-01-08):
有可能是你修改过去的层没有设置成显示层

网友B:
3楼的地方。

网友C:
如果是3楼那么说的话,连其他件的外形都没有了,不会就那么一个,你最好保存关了再开,不行就重新加载一回,有时就是电脑一时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