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0-01-08):
附件的图为反向电压变换器和正向电压变换器,但是如果将运放的正负极性直接对调,所构成的电路是不是合理,要怎么分析呢?

网友A:
不能换,换了就成正反馈了。正反馈是不稳定的,此时运放将变成比较器。
具体分析自己根据信号的极性一步步的看就清楚了。

网友B:
2楼,要看反馈回路电阻的比例,合适的话,就是有滞后的比较器

网友A:
2楼,要看反馈回路电阻的比例,合适的话,就是有滞后的比较器
引用 网友B:

没错啊,那还是比较器。

网友B:
我是说您的2楼第二个标点后的句子...sin波的osc也是这样的

楼主:
起新手再补充问一下,如果变成了正反馈,那么此时的“虚短虚断”这个规律还起用么?正反馈用瞬时极性法可以判断,但是比较器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啊?

网友C:
变成施密特触发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