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放电接口请教

楼主(2010-01-08):
同一个接口可以做电池的充电接口,是不是也可以做电池的放电接口,就是一个PCB板是就+ -两个接线的焊盘,是充电的接线,也是放电接线,能做到吗,急

网友A:
可以做到,直接从电池上引出就行,有其它需要增加相应功能的电路就是。

网友B:
什么都不用接,直接将电池两端引出。

楼主:

谢谢回复者

楼主:
该PCB上有电池管理电路

网友B:
那可要动点脑筋。
可以在电池与输出端搭一个电子开关,当外接电源时,开关关闭。外电源撤销是,开关导通。
电子开关可以用双MOS管反向串联,具体要根据要求设计。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没讲清楚

楼主:
接口1即做充电口,又做放电口,能做到吗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回复如8楼

网友C:
你们都很厉害哦,,在这里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

网友:
确实学到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