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硬盘的小小疑惑

楼主(2010-01-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跟所采用的硬盘相关,差别会比较大,硬盘本身的功耗一般在标签上都有注明,根据型号去生产商网站查也行。至于瞬态电流的产生,主要是系统内电容的充电电流和硬盘电机的启动电流所产生,其它功耗基本上是常数,瞬态浪涌大约是额定工作电流的数倍,同样跟具体的硬盘型号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