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选型

楼主(2010-01-08):
各位大虾好,目前我们有一个项目,想用DSP开发,需要的资源主要有AD,DA,UART,I/O等,我在网上看说是C2000系列的DSP比较适用,但是具体具体用哪种型号,还望各位大虾介绍下用哪种,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DA的话2000系列好像不带 要外加的 像2812、10  2407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便宜

楼主:
哦,好的 谢谢bbssr:)

网友B:
没见你说要做什么算法。算法速度要求不高的话用arm可能更方便一些,AD, DA, uart, i/o都集成了。

楼主:
谢谢wowow,不过算法这块我还没考虑到。但是速度可能还是要求快点,因为小弟也只是刚刚接触,好多东西还都不知道,以后还得请教你啊!

网友C:
C2000系列的DSP通常是带AD、不带DA的
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PWM也可以实现DA
没有具体的速度、精度要求是不好选的
不同项目所要求的性能不一样
比如实时视频处理的AD、DA和音频处理的要求就很不一样
即便是视频处理的也有习惯用AD公司或TI公司的
如果系统比较小,用Microchip的也可以,其中dsPIC33FJxxGP7xx和dsPIC33FJxxGP8xx有集成AD,DA,UART的

楼主:
哦,我也查了好半天资料,发现C2000系列貌似就是没有DA,我想问下,那个PWM信号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脉宽调制信号?用他能直接驱动电机吗?因为我们这个项目采用DA就是用来控制电机的。:)

网友C:
一般DA输出的功率很小,不足以驱动电机,需要加功率放大电路.
有用IC做的,也有用分立元器件做的.
你用的电机是直流电机、异步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如果是直流电机且功率不大,用DA加功放驱动比较简单,
大功率直流电机一般也都是PWM加功放驱动的
其他电机一般都是用PWM加功放驱动
用PWM控制电机比DA控制更复杂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我们用的是直流电机,功率大概60W左右,因为以前用的是586来DA+外围功率放大电路来控制的。那如果用C2000系列的话,应该外围扩展DA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MOSFET是什么东西?:)

楼主:
:(要沉先去了

网友E(2010-02-08):
楼主要复习了。

网友F:
你需要的AD,DA,UART,I/O除了DA外一般的DSP都带的吧,DA如上面说的可以用PWM来实现,只要在后面加个滤波电路就OK
这是TI 2000系列的选项表
http://focus.ti.com.cn/cn/params ... 1220&family=mcu
你可以具体说说是用在什么场合,需要多少资源

网友G:
6楼兄弟太有才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