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加油机作假如何**

楼主(2010-01-09):
最近了解到有不少电子秤,加油机都给人动过手脚,最掩蔽的方式就是把厂家的程序给更换了,目的就是以少充多,赚取更大的利润!
    之所以说隐蔽,是这样说的:只要输入一定的代码,作弊程序马上开始运作,马上就能以少充多,如果有检查来,那就会来个掉电复位,复位后一切正常,这样检查部门就很难获得证据了!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高手,能相出破解之法,有用户在等待开发这类工具!

    可以联系:jmu2001@163.com

楼主:
我不是要作弊程序,是要**之道!

网友A:
采用无间道吧

网友:
有啊,你开发一个流量计接在油枪的输出口,自己测试流量就好了。至于想读取别人程序数据……如果他没有协议给你读的话,你是读不到的……

网友B:
你弄个流量计卖给他。不带你流量计的加油表不允许使用。

网友C:
:lol随身携带的手机就是个砝码.
加油只有自己弄个油量计了。
...

网友C:
你可别把自己当007,叫电工设计个手表,拿手表一靠近,马上发出警告声:作弊,作弊.

楼主:
楼上各位老大,正经点!
就算你带着流量计又如何?他可以说你不准确!

网友:
呵呵,准确不准确可以通过相关部门鉴定,也可以当场鉴定的。
你自己也可以核对数据,加了几升油以后自己核对一下和他的数据对不对,相差的话就不要加了下个油站加。
这个真的弄不到他的数据的。连人家**IC的,好歹也要开膛破肚才能“偷”到数据,你想站旁边就知道啊?没这样的好事的。

网友D:
汽车里面有自带的没有?

网友C:
都正经,,,,是LZ期望太不现实...想站人家旁边隔空就抓到人家作弊,还能让人家口服,     办法也是有的,加油时候,带几个弟兄扛着家伙吧,你说是5升他绝对不敢说是10升.

网友E:
楼主的想法不现实,无法非介入的利用电子技术侦明计量是否准确,不放心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对于电子秤,带个标准砝码,当然楼上说的用手机等随身物也行,自己知道准确的重量,然后放到商家的称上称就知道了,如果现场有已知重量的物品如灌装饮料等任何有标明重量的整包物品也行。对于加油,带个已知容量的油桶做对比即可,通常只在市内开车的话,选定点加油站,测试一次后判别是否计量真实就行。

网友F:
回复 楼主:
带个大号量筒、量杯等物,先往量具里加,准了再往油箱里倒。

网友G:
网上有买手提电子秤,30块一台. 随身携带一台.

网友C:
加油那玩意,,,油桐还是不靠谱的.    人家看你拿油桐有刻度,当然不作假,等你信过他了,下次直接来加油,不作假才怪...   加油这个比较麻烦.  除非你每次拿个小量杯先加一点点放量杯.

网友H:
关于加油,个人觉得汽车生产商的油箱加入计量功能才是解决之道,在诚信缺失的社会或许这是个新卖点

网友I:
这个我是专家了,哇哈哈,加油机做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