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只用单片机让小灯“渐亮渐灭”

楼主(2010-01-09):
RT~~挑战你的思维

网友A:
I/O输出的不是稳定的波形
譬如: 1ms高电平3ms低电平,....1.5ms高电平,2.5低电平,.......2ms高电平2ms低电平,.....2.5ms高电平,1.5ms低电平.....3ms高电平,1ms低电平,.......3.5ms高电平,0.5ms低电平....持续高电平.这样便实现一个渐亮的过程.渐灭则反之

网友A:
注意1s是1000ms.

时间太快了,你的肉眼是看不出效果的.自己去分配时间吧

楼主:
2L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只用单片机跟一个LED实现小灯“渐亮渐灭”。3L给的答案对了。

网友A:
2楼也是对的,PWM输出波形是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有的MCU带PWM功能,有的MCU没有PWM功能

网友B:
2L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只用单片机跟一个LED实现小灯“渐亮渐灭”。3L给的答案对了。
引用 楼主:

晕倒,竟然说2L不对!!!!!!!!!

网友C:
2楼3个字母,就等于3楼说的了

楼主:
不好意思 我对PWM不知道

网友D:
用PWM可以实现~

网友E(2010-03-02):
相对而言二楼言简意赅!不过对初学者三楼就合适多了

网友F:
传说中的呼吸灯!我的经验是,51的话用两个定时器可以做成,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G:
1个定时器也可以做的出PWM,周期长点而已,不过对于LED渐变也就够了。楼主是个新手,去看下PWM的意思。

网友H:
51用一个定时器也可以做成,PWM=肪冲宽度调制

网友F:
:shutup:51一个定时器?LS给说说,有点转不过弯来,如何用一个定时器实现?

51好像没有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