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产生一个24V的脉冲可以用什么方**

楼主(2010-01-09):
如题: 只要能产生24V的脉冲就行,不管什么方法都行,要求脉宽可调.能具体点就最好了,呵呵.

网友A:
RC振荡,驱动三极管,三极管驱动出 波形来.参数自已调整.

或用CD4060分频IC,外加三极管或MOS管,硬件可调整频率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有电路图吗

网友B:
要求频率或脉宽可调,那么应该将脉冲的产生和输出分开。
脉冲的产生不必考虑24V,用5V电源电压亦可,这样比较方便。需要输出时再将信号放大到24V供负载。
产生脉冲可以用RC振荡,通常使用多谐振荡器,例如555芯片。
放大脉冲,自己用分立三极管搭个电路可能更方便。

网友C:
楼上正解啊

网友D:
频率、脉宽、上升沿下降沿要求、占空比范围呢?

1us脉宽跟1ns脉宽的脉冲可大不一样。

网友E:
楼主真是干电子的吗?

网友F:
用sg3525,看一下资料就行了,电路简单,频率,脉宽都可调。24V双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