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获得温度值转换为整数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18B20读出数据后如何将该数据变为整数显示?
读数据代码如下
temh=read_byte();                         //读出温度低8
teml=read_byte();                         //读出温度高8位
但将这个16位的数如何转化为整数呢?

从网上搜到以下代码经试验是没问题的, 可是不明白为什么? 请各位帮帮忙, 谢谢!
integer=(((temh>>4)|(teml<<4))&0X3f);               //温度整数部分   ????就是这句话不明白, 为什么是这样的?????
integer_ge=integer%10;//个位                          //整数部分个位
integer_shi=integer/10;//十位                         //整数十位

网友A:
LZ没有仔细看DS18B20的数据手册。

首先,变量名都相当混乱,应该是:

teml=read_byte();                         //读出温度低8
temh=read_byte();                        //读出温度高8位

因所读数据的格式为

    templ  :  X X X X . X X X X
      temph :  S S S S   S X X X

其中X为0/1,点前是整数,点后是小数。合并形式为

             SSSS SXXX XXXX . XXXX

此为补码。

integer=(((teml>>4)|(temh<<4))&0X3f);

只是对正温度正确,负的就不对了。

网友B:
也学习一下。18b20挺好用的

楼主:
HWM  十分感谢!
重新下了个资料, 好好看看。

网友C:
尽量养成看数据手册的好习惯:)

网友D(2010-05-27):
这是由于其选择的是12位数据,高五
位位符号扩展位

网友E:
这都初中的数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