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楼主(2010-01-09):
请问一下各位都是用的哪一个版本的PROTEUS啊? 电路仿真 它与PSPICE比各有什么特点啊?

网友A:
Proteus可以进行直观的模拟/数字电路,单片机,ARM的仿真

楼主:
请问它跟PSPICE有什么区别呀?侧重点各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
只是用软件重建电路,观察电路性能,而不加入其它硬件,这种情况下用哪种软件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