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实现么?

楼主(2010-01-09):
AC1,AC2为交流电流输入(50uA--100mA,50Hz),经整流后对电容充5V/1F电容充电(电路上电时电容已被充满电),使UO达到5V,用于后级MCU等工作电源。应该可以实现吧,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没?(补充一下:交流输入源是电流互感器,二次内阻约为3K 欧姆。稳压管主要作用是保护电容的,后级MCU供电靠电容放电。我说的低功耗指MCU部分,表达不清楚请谅解。)

网友A:
源内阻不能太小(即交流源可输出功率不能过大),否则稳压管可能吃不消。其实这玩意儿并不省电,其中相当部分的功率给稳压管吃掉了(分流)。

网友B:
试着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应该能好点吧。电源不太了解

网友C:
这个电路并不省电。
如果交流源内阻比较小,稳压管将烧毁。
成本也很高。

网友D:
请问LS,220V电源直接降到5V(变压器降压,开关电源除外)有没有比较好,省事的方案啊?因为目前产品体积限制,变压器跟开关电源不行,电容降压不可靠,正在郁闷呢。

网友C:
回5楼:
没有满足你的要求的方案。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图中稳压管承受的最大功率不就是 5V*100mA=0.5W么?

网友A:
谢谢各位的提醒。图中稳压管承受的最大功率不就是 5V*100mA=0.5W么?
引用 楼主:

稳压管在进入稳压工作点后,动态电阻很小。如果没有限流电阻(这里是源内阻)的话,电源电压少许高点,流过其上面的电流会急剧增加。

网友E:
楼主,你犯了两个致命错误
1.电流互感器工作在近似于输出短路的状态下,才能保证精度,所以你的负载不满足互感器要求,满足你需要的东西叫变压器。
2.稳压管必须有限流措施才能工作

你应该是找个变压器,整流滤波输出以后过7805给超级电容充电

楼主:
谢谢8楼的朋友。不过我还是不是很明白  电源电压 怎么会变高。 我用的是电流源啊, 后级MCU是靠电容供电的,也就是说电容充满电后是5V的电压源(是通过稳压管限制在5V).   你的意思没想明白,请用醍醐狠狠砸我的头。非常感谢。

网友C:
楼主把原帖改了。改用电流互感器了。
如9楼NE5532所言,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工作在这种状态,轻则影响电流互感器精度,重则烧毁电流互感器(这可不是说着玩)。
醍醐就是奶油,软的,没办法砸谁。

楼主:
9楼和11楼的朋友,谢谢你们。 你的负载不满足互感器要求  指的是电容 还是MCU?我对互感器的精度要求不高,只要能有50uA输出  能给电容充电就行。 互感器内阻是3k 应该能够保证给稳压管限流吧,毕竟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不会很大。     还请指教:3k内阻的电流源 与  电流互感器的区别(除了输出功率限制)。

网友A:
使用互感器(类电流源)正常情况下应该没问题。但要小心的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稳压管断路,就有可能在MCU上加上高压。

楼主:
恩 这个我也是考虑了 只是没有太好的方案。 发的图是最基本的功能实现电路。细节的东西还在考虑,包括现在还没想到的,呵呵。希望有经验的大侠给点意见和建议。

网友F:
1# quentin666

网友G:
如果电流互感器只是用来提供电源,不做其他用途,基本可行。
不明白为什么不用变压器?

楼主:
楼上的  不是我不想用,实在是现实太残酷啊!!!

楼主:
还有要发表点看法的没?

网友H:
如果一定要用电流互感器,搂主用法没错。接在电容正极的二极管可以拿掉的,没有用处。
只是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用变压器?

楼主:
那个二极管是打算用导通压降来匹配稳压参数的,呵呵

网友H:
根本没有匹配的必要

网友E:
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需要输出端等效阻抗小,用高阻会让其变成一个变压器,严重时候可以观看焰火表演。

楼主:
按我现在的图,输出阻抗应该就是电容的容抗吧。   不过我对电流源的理解和应用还真是没什么深度。

楼主:
NE5532   谢谢你的帮助。   要是对稳压管做保护  我该怎么做呢? 实在是没理解  (限流电阻),都电流源了   要怎么限流?

网友E:
稳压管前串个电阻。你没搞懂电流和电压的关系,I=U/R,你想明白电阻电流是从哪里来的,横流是怎么实现的,就清楚了。

楼主:
:L  这个电路被PASS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稳压二极管。得想另外的办法了。

网友I:
何必呢?一个红色LED一个蓝色LED一个电解电容足矣!

楼主:
何必呢?一个红色LED一个蓝色LED一个电解电容足矣!   没明白楼上的意思,找不到合适的稳压二极管是因为电流太小  比50uA小。LED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J:
三个疑问:
(1)为什么要是用1F的超级电容,一般低功耗的单片机电流假设为10mA,按照1000uF/A的比例来换算的话,一个22uF的电容就够了。
(2)电容前面的那个二极管白白消耗功率,没有用处,经过整流桥以后已经是直流了。
(3)电流变送器太非主流了,又不便宜。费力不讨好。

这个让我想起了一条设计规则“如果一个设计让你感到很不爽,那么表示一定有更好的设计方法” 想比之下,即便是使用电容降压也比这个简单便宜和可靠。

楼主:
30楼的朋友 对于你的3个疑问  只有第二个已经解决了(去掉二极管),1和3 都是设计需求改不了的。

网友J:
1中的设计要求实在让人费解啊。。。。

网友K:
稳压管与C?互换位置;这样比较好!

楼主:
没办法,设计上的东西我不能说太多 呵呵。现在只能另寻他法了  苦啊,电流实在太小了。

网友L:
虽然我不大明白,但是稳压二极管要加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