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的波形图

楼主(2010-01-09):
我在网上看到好多调SENSOR的例子,可以把手触摸后,产生的波形抓出来,请问是用什么工具, 是否需要仿真器。我用是是CY8C24794的IC做的板子

网友A:
你说的是触摸传感吗?有开发工具的,在电脑上面可以看到波形

网友B:
CY有个I2C-USB Bridge的软件,可以在线调试capsense的SENSOR。还需要买个CY3240的小板子...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链接,有软件和板子的资料下载http://www.cypress.com/?rID=3421

楼主:
这个是I2C的吧,我用的是SPI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B:
SPI? 你也是用I2C-USB Bridge这个软件? CY3240这个板子?

网友C:
3楼的图有点像在MATLAB里做出来的

网友D:
3楼说得很对,你用CY3240即可,插在你原来插miniprog的地方(也就是ISSP接口),就能出现楼主要的波形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是的,触摸调试很直观

网友D:
还有一点补充一下,3楼说的是通过3240软件里的界面,要是用系统级设计的话,还有另外的界面,显示的更直观,也挺好玩的。

网友E:
还有更简单的办法,不需要CY3240.
方法见AN2399,找个未使用的IO,软件模拟UART将数据传到PC上,有现成的代码
再用AN2397中的工具查看。

网友F:
博大精深~~~

网友G:
肯定需要用什么工具吧,具体什么忘了

网友H(2010-02-15):
请问那位大侠知道cypress 的电容式触摸IC (CP6499CM)这颗IC是怎么用得,但是我找不到这个资料,请那位高人指点下,有酬谢!QQ:542189752

网友I:
请问那位大侠知道cypress 的电容式触摸IC (CP6499CM)这颗IC是怎么用得,但是我找不到这个资料,请那位高人指点下,有酬谢!QQ:542189752
引用 网友H:
这个等版主吧

网友J:
CP6499CM 这个 好像听人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