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串并口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09):
小菜今年大三,买了周立功的FPGA030来玩,课是买回来才发现,开发板是并口,可俺的电脑 是笔记本 只有USB和express card接口 没有 并口啊,周工的帮工程师  说让用 有串并口的台式机可是  俺去哪里 弄台式机啊??俺只有笔记本台式机不好找啊。

先想问问 各位 老师是怎样 解决 笔记本无串并口问题的。还有 百度的那个  恒通 的
恒通笔记本串并  五六百  也太贵了,俺学生 买有点 吃不消 啊。

网友A:
如果你的笔记本有PC卡槽,可以找找原生串并卡,十几年前这样的卡也就几十到一百多,但都停产了,新出品的原生卡都是天价,原因是专用IC早已停产,用FPGA模拟的成本较高,只能耐心淘了,不少便宜点的都是用USB转的,存在兼容性问题,特别是并口,而且不少奸商用卡式USB转换串并口来冒充,要防止上当受骗。
还有个办法,去淘个带串并口的老式笔记本,也就五六百,与原生串并卡的价格差不多,哪个值就要看自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关照,我一直在线等。查看我求助的人不少,但耐心为我解决的人就很少了。真的很感谢您。
我在淘宝搜到了一种
华塑正品 笔记本串并口卡/express串并口卡/物理并口+真实串口
的卡。价格也就300快钱。但不敢轻易购买。周工actel的专用的USB下载器要6百多元,这个相比价格便宜了一半。想问老师您的看法。这种卡通用吗?以后还要 学51  arm  cpld/fpga 等又是这么多不同的厂家。这个一个 笔记本串并口卡,应该是 都通用的吧??您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在线等待您的建议。
淘宝链接: http://item.taobao.com/spu-22013575-2752478374-1.htm
在淘宝搜:笔记本+串并       点“正品保障”  第一个就是。
帮我看一下
给点建议,买这个这个应该有利于以后学习其他芯片吧?

网友A:
这个无法判定,在21IC上有人曾发帖说在淘宝上购买的这类卡是假的,是通过USB转的,那个帖子在侃单片机栏目。至于你说的这家,最好问问用过的人或让卖家给出该卡插在笔记本上时设备管理器中的相关信息,只有通过该信息方可进一步判断。真正的原生串并口必需有系统地址和中断源分配,没有的肯定不对。

网友A:
具体方法:要用过的人或卖家在该卡插入笔记本并正常安装驱动(如果有的话)后,打开系统控制面板,选择系统——设备管理器——端口——打印机端口(LPTx)/通讯端口(COMx)——选择端口——点右键查看属性——看资源选项,并口IO地址为378-37F(LPT1)或其它(如LPT2),DMA通常为3。串口方面,IO地址为3F8-3FF,中断分配序号为4(COM1),或者,IO地址为2F8-2FF,中断分配序号为3(COM2),类似的可以查看COM3或更高序号的系统资源分配情况,同时注意系统内USB设备的情况,如果插上卡后多出了USB设备则肯定是转的。

楼主:
唉,谢谢您的详细回答。我这就去问卖家。问好后在回帖。感谢老师啊。

网友B:
呵呵,恒通的卡插在我的海尔A61上,显示的IO起始地址是FFF8,反正SL_ISP是没法用了.HJTAG是能用的.

网友C:
我感觉还是买个USB转串口的线吧

网友A:
从7楼给出的信息看,该卡也不是原生口,所以一定存在兼容性问题。
原生串并口都有特定的地址分配,当然,一台PC内准许多个串口、并口的存在,故地址分配与端口标号相关,但原生串并口除了特定的地址分配区外,并口应支持DMA模式,串口则有中断资源分配,虚拟的正是因为无法模拟(特别是并口的DMA操作模式)才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D:
串口可以 解决 并口的 话 目前感觉无法彻底解决 包括所谓的并口卡

网友D:
笔记本并口电工的痛  有的时候 差点 去买了2手 T43

网友E:
THINKPAD 有很多种款型 的笔记本可以外接扩展坞.电脑的价格从6000-2万不等.扩展坞1500左右.这个接口就很全.做工程用到并口的人,买笔记本就要买这样的.

网友E:
PIC转并口,兼容性好.exprescad转并口,兼容性,不敢恭维.接打印机应该可以

USB转并口,纯属扯淡,实质上还是串行通讯

网友F:
USB转串口,简单。。。

网友G:
。。。其实。。。几百块买个带并口的笔记本也未尝不可。。。。。说不定还有其他用处。。。那时候的笔记本就一个字,。结实。

网友H(2010-07-08):
现在的笔记本都不带串口和并口了,USB转串是可以用的,但USB转并是没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