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厂有生产温控设备的??~~~~~~~~~~~~~~

楼主(2010-01-09):
我想做一个 -30度到+70度的调温测试室,来测试电线的适温性能.请问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或者调温箱也行.如果我还想测试电线过电流的性能需要什么设备呢?

哪位大哥做过,请教了!!!!

网友A:
如果对温度调控精度不是很高,随便找几块表,就可以做一个检测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