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大放送:活跃本版--- 月底结贴 都可能有机会

楼主(2010-01-09):
为活跃本版,本人拿出8分,每题1分大放送。
每人限答一题,已有本版专家分的将不送。
全部答完后将结贴

1、写一个异步寄存器的CODE, 硬件set ,软件write 1 clear
2、写一个CODE,将高频时钟下的数字信号同步到低频时钟域。
3、用例子简述一种simulation工具的使用
4、给了regsetup,hold时间,求中间组合逻辑的delay允许范围
5、简述clock treeclock skew的概念
6、简述I2CSPI硬件协议的工作原理
7、列出一个带有数据读写的接口的时序图,并说明工作过程
8、有50套相同的三角板(每套有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和一个30度的直角三角形),放在一个平面上,互相不压着,中间也没有空隙。问组成的多边形,最多有多少条边,最少有多少条边(给出计算过程)。

楼主:
本版专家暂时只有两人,太少了
1 zjwumei 4 1
2 bbyeah 1 1

先做题的得分,别人得分的题再做就没分了

网友A:
咦我是专家?这是啥...
题目不会:L

网友B:
咦我是专家?这是啥...
题目不会:L
引用 网友A:

我声援你,我知道一点儿

专家,在自己的领域识专家,去其它的领域就不是了么:lol

网友B:
ic设计涵盖的内容太丰富了

网友A:
我声援你,我知道一点儿

专家,在自己的领域识专家,去其它的领域就不是了么:lol
引用 网友B:

恩恩,楼主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数字IC行为级设计的东西
现在专业细分太厉害了

楼主:
更细的细分肯定是趋势

  偶是做数字的,所以挑了几个题目,目的活跃本版。
  同时希望其他方面的人士,也放送一些基本概念的题目,活跃活跃气氛。
  这个版面好象很冷清啊

  各位,我在这准备分放送,大家支持啊。只要答案有点意思,即使不全面,或有点问题,也放送啊。

网友C:
有经验的没兴趣/没时间做这些
没经验的没能力做这些

这种贴一般回复都有限,难呐~~~~~~~~~~

网友D:
额。。。。大三小虾飘过,完全不会。。。

楼主:
月底结贴送分,大家抓紧。

如果没人答题,留爪的都有可能得分

网友D:
居然没人来。。。这版果然人气好低,我会的不多,知道啥说啥了,错了大家一定要帮助我啊~~

网友D:
先来第三题,因为不会专门的仿真软件,就大概说下用过的Quartus的仿真。
module test_test_123123123123(clk_in,
         rst_n_in,
         out_en_in,
         MSB,
         out
         );
input clk_in;
input rst_n_in;
input out_en_in;
output MSB;
output out;

reg [10:0] counter;
wire out;
wire MSB;

always @ (posedge clk_in)  //synchronization reset
  if(~rst_n_in)
   counter<=11'b0;
  else
   counter<=counter+1'b1;

assign MSB=counter[10];
assign out=MSB&out_en_in;

endmodule

这是仿真的程序,就是一个对时钟计数的计数器,rst是同步复位MSB的输出是计数器的最高位,OUT是MSB与输入out_en_in相与之后输出,可以将out_en_in看做一个使能端。下面是仿真。
先建立波形文件,在FILE下的NEW可以建立Vector Waveform File文件(应该翻译成向量波形文件吧?),会出现下面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中,1显示要仿真得信号,包括输入和输出及中间信号,起初为空白;先添加信号双击一的空白处,出现界面2,点击3的Node Finder出现界面4,5处帮助筛选管脚这里选作所有的输入输出,点击7,然后点击3  4界面的OK,完成管脚添加。图中8处可以选择End time,即仿真结束时间。完成后如下图

在原来的空白位置已有信号。1  2  3均可设置输入信号,1为置1,2为置0,3为设置时钟,可调出界面4,设置时钟相关,设置完毕后如下图

点击此处开始仿真(若功能仿真需编译并生成功能仿真网表,若时序仿真要进行编译及综合),仿真后波形如下

网友D:
接下来是第四题:loveliness: 本来这道题我是不会的,不过巧的很,前几天和一个做后端的师兄聊了几句,正好聊到这里,师兄给我大概说了下,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期待高手给我纠正啊~~各位看官请看下图:(晚上手机随便拍的,效果不好见谅啊)

图中a为setup时间,b为hold时间,REG给了这两个时间,也就是说图中t就是寄存器中间逻辑的delay允许的最大值,也就是delay最大值=时钟周期-setup时间-hold时间;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D:
第五题也随口说说啊,现在一知半解,clock skew俺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滴~~~(于是GOOGLE之),
clock tree应该叫时钟树吧(:funk:这个貌似没错吧。。),是将时钟信号输入后**uffer然后接到芯片内部需要时钟的地方,这些buffer的插法就像数据结构中的树一样,俺大概说下俺对这种做法的理解:在一个大的设计中会尽量采用同步设计,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时钟,而输入的时钟驱动能力有限,就需要插入buffer来提高驱动能力,一旦插入buffer不同触发器的时钟必然不同,有些会因插入了buffer而引入多余的延时,会导致许多问题,为此将输入的时钟先全部插入buffer(像树一样插)这样出来的N个时钟信号有相同的buffer延时(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中由于buffer参数的不完全一致,导致有一些差异,不过这些延时差异比不用树的会小很多),这样来满足对大量时钟的需求。在FPGA中有特殊的全局时钟资源,时钟从管脚引入芯片后不是通向逻辑单元,而是走到芯片正中间然后再向四周走,原理也基本同时钟树差不多吧(个人理解)?

洋洋洒洒的白话了一大堆,楼主说只许达一题。。。俺犯规了。。。不过希望前辈们多指点本菜鸟一下

网友A:
clock tree,skew,jitter这些在Rabaey那本书里讲得很好

楼主:
m兄猛啊,不过结贴时只能给你1分,本帖要广泛送分。

另外说一下,寄存器之间组合逻辑的最长delay应当是: 时钟周期最小值(因为有skew和jitter) setup最大值   Tclk-Q最大值

  hold time 应当是Tclk-Q最小值,如果这个最小值不符合要求,后端要修的

  有不同看法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D:
额。。。我真的是知道的不多。。。。菜鸟一个

楼主:
clock tree这个啷当东东,刚开始听说挺神秘的。
寄存器采集数据,需要有setup time 和hold time, 也就是个窗口。
clock tree就是通过限制相邻寄存器clock的相位偏差,让数据顺利采集传递。

  超牛公司可以不用clock tree 工具,自己拉clock。如果你足够牛,又有足够耐心和无限多的时间,理论上也可以自己拉。据说顶级IC公司有五六百个专家级工程师专管拉线,所以他们产品的性能要高于工具自动出来的结果。

  月底结贴,大家抓紧。

网友A:
这不是full custom么?
RAM设计里每个CELL里的布局导线甚至管子全部是要求手工画的

楼主:
楼上说的对,MEMORY 的每个CELL都要手工来过。

楼主:
结贴 送分。

  感谢大家的支持,下次再来。

网友E(2010-02-21):
支持下,不会做。从没搞过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