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电流检测

楼主(2010-01-09):
描述:
1:USB供电5V,通过LDO转换后得到电压2.8V(两路),1.8V或者1.5V。
2:负载是一个图像传感器,有三种状态,工作,待机和休眠。
需求:
1:在三路电源回路中检测图像传感器三种状态下的电流情况,其中工作电流为mA级,待机电流为几十uA级,休眠电流为几个uA级。
精度要求:
1:mA  0.00级别  uA  0.0级别

我找了MAX4073T做评估,不知道此芯片能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或者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推荐。

本人第一次做电流检测,没有任何经验,还请各位大侠发言时候尽量说的详细点,在此,先拜会大家。

网友A:
检测的目的?

网友B:
不行,其中 Vrs 大于 2V。

2V以上可以用。

网友C:
此帖原来在电源技术版面,又发到这里来了?
MAX4073是检测高端电流的芯片,其特点是允许输入端共模电压高于电源电压。但要求相当大的输入偏置电流,故无法实现uA级电流测量。
但测量电流并不一定要在高端取样,也可以在低端即电源负端即“地”处取样,这样就避免了高共模电压问题。这样做带来的问题是负载与电源不共“地”,容易引起各种干扰。但电流取样电阻相当小(这就是我在电源技术版面所说的压降问题),这个问题不大。如果你的负载部分与电源所带的其它负载没有信号线联系则什么影响也没有。
你的困难,实际上你还没有想到,是待测电流最大最小相差至少三个数量级,必须分档测。而用电子开关实现电流取样电阻分档,相当困难。

网友C:
2楼Chunyang问得好。
很多事情,往往可以用别的方法很轻易地解决,达到同样的目的,所谓“他山之石”。

楼主:
TO:2楼
产线测试用
TO:3楼
我看了SPEC,发现了这个问题,谢谢提醒
TO:4楼
图像传感器接地一定要好,所以您所说的电源负端取样估计不行。

现在我修改检测方案,在LDO之前检测总电流,这样,理论计算,最小的休眠电流也要在几十uA级别,请问有没有检测uA级的电流IC或者应用电路?还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D:
uA级没问题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TO:7楼
是指MAX4073T吗?

楼主:
我没有结贴阿?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