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中断接收数据不完整

楼主(2010-01-09):
我用STM3210B的板子做一个串口的程序,想能过中断方式,让USART1收到字符后,再从USART1发出去,程序做好后发现:当通过串口调试程序向USART1发送一个小于10字节的字符串时,USART1立即会完整的将该字符串发送回来,可以当发送的字符串大于10字节时,USART1发回的的字符就会随机丢失一二字节,调试了二天一直发现不了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下面是USART1的中断程序: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16 RxData=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发生接收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0, (BitAction)0x01);
    RxData=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收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USART_SendData(USART1, Rx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

网友A:
发送也用中断方式

网友A:
或者是把发送放到主程序里,不要放在接收中断里,发送也是要占用时间的

网友B:
你在中断中是这样:
1)收到一个字符
2)读出来再发送回去
3)等到发送结束再去接收下一个字符

但是上位机并不会等到下位机返回的数据后,再发送字符,它可以连续地发送,即使下位机返回的数据也会发送;下位机不会比上位机快,但上位机可以比下位机快,时间长了,当然是不能同步了。

楼主:
请问香主,具体的应该怎么改呢,拜托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C:
上位机发送怎么能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