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额定电流

楼主(2010-01-09):
额定电流100A的晶闸管用于直流系统,如果不考虑裕量,那么它是否应该允许157A的直流电流通过?

网友A:
短时间内可以,时间长了会损坏可控硅。

楼主:
为什么呢?
直流电流的有效值和平均值是相等的,而晶闸管的额定电流不是根据流过电流产生的热量来定的么?

网友B:
额定电流100A,对普通晶闸管来说,是指工频正弦半波工作的平均值允许100A,另一半波休息。
是否允许157A直流,你自己应该得出答案了吧?

楼主:
晶闸管的额定电流100A指的是平均值啊

楼主:
如果是正弦交流电流的话是可以通过有效值为157A的电流的

楼主:
是的,确实是半波休息

楼主:
那其等效通过的直流电流值是否应该为有效值的一半,及157/2A

网友C:
可控硅导通压降是相对“恒定”的,故而发热量与平均电流有关,不同波形的电流,有效值不同。

楼主:
那么晶闸管标称的额定平均电流值不是根据半波正弦电流波形积分取平均得来的吗?

网友B:
问题就在这里:计算晶闸管发热时不是。原因9楼PowerAnts已经说了。

楼主:
在环境温度为40℃和规定的散热冷却条件下,晶闸管在电阻性负载的单相、工频正弦半波导电、结温稳定在额定值125℃时,所对应的通态平均电流值定义为晶闸管的额定电流。

楼主:
对于纯正弦电流,只有正半波通过,故而是在一整个周期中,半个周期工作,半个周期休息,整个周期的平均值实际上为半个周期平均值的一半

楼主:
那么设想将正弦交流经过全波整流后再通过晶闸管情况会如何呢?
相当于是原来休息的半个周期也用于工作了,而且工作情况跟另外半个周期完全相同。这样,流过晶闸管的电流平均值就应该为原来的两倍,有效值为原来的1.414倍,即为正弦波的有效值。对于正弦波全波整流后的波形,有效值约为平均值的1.11倍。
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样的晶闸管,通过全波整流后的正弦交流电流,允许的电流值(有效值)为原来的一半?或者说同样的正弦交流电流全波整流后再通过晶闸管,要求的晶闸管额定电流必须增大一倍?

楼主:
自然地,正弦交流经过全波整流后就是直流了,它对晶闸管的要求和纯直流差不多。

楼主:
maychang和PowerAnts两位大佬说得对,应该是按平均值来算。

楼主:
我是在一本教材书上看到这段话的:“产品手册中额定电流为100A的晶闸管可以通过任意波形、有效值为157A的电流,其发热温升正好是允许值。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电流波形可能既非直流(直流电的平均值与有效值相等)又非半波正弦,因此应按实际电流波形计算其有效值,再将此有效值除以1.57作为选择晶闸管电流额定值的依据。当然由于晶闸管等电力电子半导体开关器件热容量很小,实际电路中的过电流又不可避免,故在设计应用中通常应留有1.5-2.0倍的电流安全裕量。”
这样看来,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C:
maychang是大叔级别

楼主:
那蚂蚁属于什么级别呢?:lol

楼主:
那如果通过晶闸管的电流波形既非直流又非半波正弦的话,是否先应该计算其平均值来选管呢?

楼主:
看来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