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流程图

楼主(2010-01-09):
学习MCU近一个月了.
用台系统的MCU也做过几个流水灯

最近,想做个计分器.经过一夜的思虑,做出了这个流程图来.

功能:两个按键,当仅K1按下时为向上累加1,两个键同时按下时,减1
      两个数码管显示数值.当数值达到99时,累加键无效,当数值为0时,递减键无效

IC成本:0.70元.

网友A:
不错,但有些地方还可以更规范些。如中断中的非判断框就不该再用菱形了。

楼主:
忘记介绍了.这个MCU有一个指令是,十六进制转十进制的.即对R14累加的数据进行转换后,其低四位即是十进制的个位.其高四位即是十进制的十位.而不是十六进制的个位&十位.

楼主:
对流程图的框框选用,还不是很熟悉.谢谢指点

楼主:
最初计划是使用五个通用寄存器,好像还感觉有些乱,现在只使用了三个,所以很高兴

网友B:
哇塞!很不错,养眼

网友C:
不错 这样的习惯很好

网友D:
估计lZ用了心思去画!很漂亮
值得学习

网友E(2010-05-13):
1# szshawn2010 那个文件需要装什么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F:
回复 网友E:
pdf的阅读器呀

网友G:
用WORD画的?我画不出来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