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速度可以到多少

楼主(2010-01-09):
(无正文)

网友A:
100M?还是MS?那要看哪个厂家

楼主:
能达到100MBS.每秒100M兆字节?

网友B:
10M可以把  100M恐怕不行

网友C:
用ADI的磁隔离好了!光耦是不可能的有功耗也不得了

网友C:
或者用光纤

楼主:
光纤成本比较高吧,还需要产生激光的设备

网友C:
光纤成本可以的,我们为了测电力系统的高压就有用光纤方案

网友D:
想想,光纤可以到这个级别,光隔理应能达到。只是市面上没有卖就是了。

网友E:
光耦:TLP117,50M Bd   Vcc=5V,Supply current=5mA
TI的数字隔离器iso72X 可以到150M bps
ADI的数字隔离器ADUM344X 可以到150M bps

楼主:
TLP117:tr=5us,tf=5us,好像达不到50MBD

网友F:
高速光耦  有10M 的,用过6N137,10M。100M貌似高速数字光耦能到,但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A:
SHARP的高速光藕PC410,可以到达20M

网友E:
资料必须自己会找。

网友G:
100Mhz光耦多的是,只不过100Mhz光耦通过100Mhz会变形很厉害
速度高可以考虑磁隔离

网友E:
LS提供一些100Mhz光耦具体型号吧,我一个都没有找到尼!
为什么100Mhz光耦通过100Mhz会变形很厉害?

高速小体积可以用:
TI的数字隔离器iso72X 可以到150M bps
ADI的数字隔离器ADUM344X 可以到150M bps

磁隔离体积大

楼主:
"TI的数字隔离器iso72X 可以到150M bps
ADI的数字隔离器ADUM344X 可以到150M bps"
这两个是光耦还是磁隔离?

网友E:
TI的数字隔离器iso72X 可以到150M bps   用SiO2栅隔离
ADI的数字隔离器ADUM344X  可能用磁隔离,手册上没有说明
TI隔离电压比较高

网友H(2016-02-27):
速率达到多高称为高速光耦,有一个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