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二选一

楼主(2010-01-09):
本人有一块2410的板子,上面只有NAND flash;电脑上没有并口,所以仿真器必须是USB的。
查了一下,现在市面上比较适合的有open-jtag和H-Jtag两款,价格功能似乎都差不多,请高手指点一下那款更合适一点?
PS.本人是新手

谢谢!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09689ca28b096fd0ddc54f61c5e6c9ae.jhtml?cm_cat=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dc759fa8166d9c2a488128c0b7187f3.jhtml?cm_cat=0

网友A:
j-link的,已经白菜价了。

楼主:
JLink不支持nand flash下载吧?

网友A:
下载flash主要是ide环境或下载工具实现的。例如Iar/keil里直接下载到flash,实际上都是下载一个小的烧写程序到内部ram运行,将数据、程序分块下载到内部ram,再由烧写程序写到flash。因此只要有对应的烧写程序,任何flash,包括nand,nor,或spi接口的flash都可以烧写的。仿真器只管上位机与目标芯片交换数据就行了。
如果用到ide环境不支持的,一般都可能自己增加芯片类型和烧写程序。
例如keil的程序在:C:\Keil\ARM\Flash\
iar的程序在:C:\Embedded Workbench 5.4 Evaluation\arm\config\flashloader\

网友B:
用JLINK.V7试试

网友C:
用我的JLINK V8吧

楼主:
买了JLINK V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