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问题 !!!!!1

楼主(2010-01-09):
关于电容,电感 消耗无功功率 是什么意思 怎么理解? 本质是什么 ?

谢谢

网友A:
交流电路基本问题。
回去找本《电工学》看看。

网友B:
大家同为新手,同情。但有些问题自己看书解决会更好一些。

楼主:
问题是没有书看呀 ?网上也查不到? 要是有书就不问了

楼主:
要不2喽给发个资料 或者网址

网友C:
个人理解
电感或者电容在半个周期内把电源的能量转变成磁场或电场能储存起来,在另外半个周期里又把储存的能量还给电源,它们只是与电源进行能量转换而并非真正消耗能量,所以称为无功功率

网友C:
:o网上的书多得.....
教材 课件 应有尽有
二姨家老T叔的图书馆那资源丰富的没法形容了...
我也是很新很新手

网友A:
这两本书是从老tyw的书库里面下载的。

网友D:
电路部分的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通常我们分析的电容、电感是理想化模型了,而实际应用中的电容或者电感都可根据场合和频率的不同等效为:
电容、电感和电阻的串并混合连组合【注:等效后的电容、电感和电阻就是理想化模型了】。
这样等效后电阻部分消耗的就是有功功率,电容、电感部分就是无功功率【通常称之为储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