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总线节点处的原理图问题(1月14日最新修改更新图)

楼主(2010-01-09):
这是个基于485总线的多点温控系统,软件之前已经基本写上了,刚绘制好了硬件部分的每个节点处的总原理图,最终改过完善后就准备画PCB了。
自己确实是新手中的新手,谢谢21ic的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希望前辈朋友们多给予意见!

下图为1月14日最新修改更新:
这个原理图应该是终端的一个节点的图,因为有终端电阻还有偏置和TVS管,其他节点则不需要终端电阻和偏置,部分节点需要TVS管。当然连接PC的RS232转RS485口与总线处还需要一终端电阻。不知这样更改可以么?谢谢前辈们给予意见。

网友A:
要不加上光耦做个隔离!

网友B:
需要做出改进:
485接口方面最好加入静态偏置,单点就可以,瞬态电压抑制无需在每点都加,在部份节点上加就可以了,总线终端处要加入终端电阻,其它进一步的措施则要看现场干扰、共模电压等因素决定,各节点的参考地则要互联。
MCU部份,2K程序存储量的型号就应该够用,1T的MCU主频用3.6864M就可以了,对降低干扰及功耗有利,用自带片内电源监控器的MCU的话,RC复位电路可以不要,当然,11.0592M下应该用,3.6864M就可不必使用,直接将复位脚接地即可。另外,MCU、18B20和485接口片的供电处要加去耦电容。
电源部份,“高频变压器”不知何意?如果是指开关电源的输出部份,7805是不需要的,直接用5V电源即可,如果是用工频电网供电,变压器可不是什么高频的,这时应该用桥式整流,整流二极管应采用1N400x系列,电源滤波电容应取数百至一千微法,7805的输出滤波电容也要取100-220微法,楼主图中的取值是不恰当的。

网友C:
现场应用还是加上光隔离罢

网友B:
是否需加光耦隔离要看现场的电磁环境,不是所有现场均需采用隔离技术,当然,加入隔离除了要付出相应成本外不会带来其它负面影响。

网友C:
从来没进过停尸房,说实话真不知道停尸房的电磁环境如何……
:P

网友D:
如果不接大地,防**没啥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意见,我先给chunyang前辈解释下关于我的电源部分,然后再细细看各位的意见。
我的电源部分是首先用电子变压器(30元),好像是一种专供电给溴钨灯的开关电源,其输出为12V方波,频率大概几十kHz,输出与220V市电隔离。每个用电设备(节点)输入是个小高频变压器,大概E12或E15(2元-3元)已经足够。但是这个变压器需要定做。变压器次级用1N4148整流,10uF电解电容和0.1uF电容并联滤波,7805稳压,再供单片机等用。
主要就是想这样能够节约些成本,工频变压器毕竟比较贵,体积大。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否?电源部分具体用什么器件阻容等应当参照什么选择呢?
3# chunyang

网友B:
你的节点功率很小,用工频变压器几块钱就搞定了,30块可以买直接5V输出的高品质开关电源了,用什么“电子变压器”?!那只会令你到时候抓瞎,而1N4148的额定电流又是多少?去看看手册,做设计前一定要先看手册,除非你确实非常了解所用的器件。

网友E:
没什么影响使用的,但就是那个4148,如楼上一定要换.车要上路你一定要保证发动机没事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仔细看过后还有几点问题想问下:
1:固态偏置只在其中的一个节点加就可以吧,另外用不用把系统的地与大地相连呢?各节点的参考地互联可以把地线通过RJ45与AB线一起走吗?还是应当通过别的方法呢?
2:我原本也打算用2K的MCU 可是一编译发现CODE值刚好过了2K了,不过程序应该可以以再精简吧,因为我的modbus所有功能全写了,其实只用到了03功能。
3:那电源部分就打算按照 工频-整流桥(4个1N400X)-电容滤波-7805 走了 其中电容滤波打算用个220uf ,按照一般经验7805两端也打算各用个220uf。不过具体不知电容值是如何计算出的?只看过模电中关于电容滤波的选择。
4:还有一个基础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算出我的总电路中的总负载和总电流比较好呢?我以为就是查看各个芯片的DATASHEET电流值大概加一下

网友B:
A1:总线偏置在一点加就可以,系统地通常不与大地直接相连,参考地通过电缆互联,用网线时用其中的空余线对即可。
A2:不必追求Modbus的全部功能,思想才是重要的,程序精简出错的机会也少。
A3:计算方法你可以暂时不考虑,以后有兴趣,去复习一下大学课程《电路》,该课程电类专业必修的。
A4:你是想单点供电么?如是,你的电路可就大大不合适了,应该每节点单独供电。

楼主:
谢谢chunyang前辈
是的 我就是想要127个节点每节点单独供电,为何电路不合适呢?应该做如何修改呢?
回复 网友B:
之前我给您说过一个关于用一个电子变压器和127个高频变压器的思路,那个是maychang前辈提出的,呵呵,感觉自己也拿不准。为何换工频-整流桥(4个1N400X)-电容滤波-7805 单独供电也不行呢?

网友B:
单点供电指全部节点都用同一电源供电,那么电源设计就不同了,你的问题4涉及总体功耗,自然会以为你想这么做,你的电源只适于每点单独供电,其它引申问题暂时不要深究,否则你会陷入不知所措中,要先沿最容易的一条路走,实现最基本的设计,然后逐步提高,正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楼主:
恩 谢谢前辈 我当时应该是想问这个节点处的总电流与总负载是否各个芯片的DATASHEET电流值大概加一下即可呢?RJ45用掉AB两根双绞线,剩下的6根线并在一起走地线互联就行吧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按照以上意见重新修改了原理图,新图现已在顶楼更新,不知道还有需要注意的问题么?

网友B:
每点单独供电不必考虑所有节点的合成负载。

楼主:
嗯谢谢 我的意思是仅仅每个节点上的负载。
回复 网友B:
前辈感觉我修改后的原理图(顶楼更新)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么 如果差不多我就准备先画pcb 之前还从来没有正式画过板子 正好有了机会呵呵。

网友B:
按前面说的就可以了,你应该先画出完整的电路图再开始设计PCB。

楼主:
恩 谢谢前辈一直以来对我的指点,真的令我受益匪浅!
回复 网友B:
因为整个系统中只有每个节点处才需要做pcb,总电路还差的就是总线,RS232-485转换器,PC机,不过这些都不需要pcb,所以就打算设计节点处的pcb了

网友B:
如果现场电网电压比较稳定,用7.5-9V输出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可以降低功耗,7805两侧各并联一个去耦电容。另外,你那个变压器上标注的50K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按照前辈意见已做了相应的修改,图已更新至顶楼。应该是50HZ,就是电网电压的频率,写错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