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一个简单的编码器,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请高手看看

楼主(2010-01-09):
我用Verilog写的一个优先编码器简单程序,分配引脚的时候居然找不到a[0],不知道为什么:

// bianma.v
module bianma(a,b);

input [3:0] a;
output [1:0] b;

reg [1:0] b;
always @ (a)
begin
    casex(a)
    4'b0001:b=2'b00;
    4'b001x:b=2'b01;
    4'b01xx:b=2'b10;
    4'b1xxx:b=2'b11;
    default:b=2'bx;
    endcase
end

endmodule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综合优化了吧,建议不用用casex,用case。

楼主:
谢谢,但是用case怎么编优先编码器啊,难道只能用if....else....

网友B:
你的程序有问题,在好好检查下,很简单的!

网友C:
不推荐casex

网友D:
LZ解决了问题了吗?同样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快来讨论下!

网友E:
怎么会找不到a【0】?